寄存器某位翻转&=,|= 一句实现?

楼主(2012-09-23):
BIT2=0x40;
P2OUT &= (~BIT2);        就等价于P2OUT = P2OUT & (~BIT2);,即将P2OUT寄存器的BIT2位置为0,不改变其它位的状态。
P2OUT |= BIT2;             等价于P2OUT = P2OUT | BIT2;,即将P2OUT寄存器的BIT2位置1,不改变其它位的状态。

能不能实现一条语句,第一次调用的时候置0,第二次置1,这样的直接不断翻转IO口
想了半天,脑袋都疼了。。。。请大神指教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个

网友A:
#ifndef _USE_AVR_PORT_BIT_H_
#define _USE_AVR_PORT_BIT_H_

#define SET_BIT8_FORMAT(Addr)     (*((volatile BYTEBIT *)&Addr)) //取地址强制转换为BYTEBIT结构指针型,指针指向此地址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YTEBIT;

#ifdef PORTA
    # define PORTA_BIT     SET_BIT8_FORMAT(PORTA)
#endif
#ifdef PORTB
    # define PORTB_BIT     SET_BIT8_FORMAT(PORTB)
#endif
#ifdef PORTC
    # define PORTC_BIT     SET_BIT8_FORMAT(PORTC)
#endif
#ifdef PORTD
    # define PORTD_BIT     SET_BIT8_FORMAT(PORTD)
#endif
#ifdef PORTE
    # define PORTE_BIT     SET_BIT8_FORMAT(PORTE)
#endif
#ifdef PORTF
    # define PORTF_BIT     SET_BIT8_FORMAT(PORTF)
#endif
#ifdef PORTG
    # define PORTG_BIT     SET_BIT8_FORMAT(PORTG)
#endif

#ifdef DDRA
    # define DDRA_BIT     SET_BIT8_FORMAT(DDRA)
#endif
#ifdef DDRB
    # define DDRB_BIT     SET_BIT8_FORMAT(DDRB)
#endif
#ifdef DDRC
    # define DDRC_BIT     SET_BIT8_FORMAT(DDRC)
#endif
#ifdef DDRD
    # define DDRD_BIT     SET_BIT8_FORMAT(DDRD)
#endif
#ifdef DDRE
    # define DDRE_BIT     SET_BIT8_FORMAT(DDRE)
#endif
#ifdef DDRF
    # define DDRF_BIT     SET_BIT8_FORMAT(DDRF)
#endif
#ifdef DDRG
    # define DDRG_BIT     SET_BIT8_FORMAT(DDRG)
#endif

#ifdef PINA
    # define PINA_BIT     SET_BIT8_FORMAT(PINA)
#endif
#ifdef PINB
    # define PINB_BIT     SET_BIT8_FORMAT(PINB)
#endif
#ifdef PINC
    # define PINC_BIT     SET_BIT8_FORMAT(PINC)
#endif
#ifdef PIND
    # define PIND_BIT     SET_BIT8_FORMAT(PIND)
#endif
#ifdef PINE
    # define PINE_BIT     SET_BIT8_FORMAT(PINE)
#endif
#ifdef PINF
    # define PINF_BIT     SET_BIT8_FORMAT(PINF)
#endif
#ifdef PING
    # define PING_BIT     SET_BIT8_FORMAT(PING)
#endif

#ifdef PORTA
    # define PORTA_0        PORTA_BIT.BIT0
    # define PORTA_1        PORTA_BIT.BIT1
    # define PORTA_2        PORTA_BIT.BIT2
    # define PORTA_3        PORTA_BIT.BIT3
    # define PORTA_4        PORTA_BIT.BIT4
    # define PORTA_5        PORTA_BIT.BIT5
    # define PORTA_6        PORTA_BIT.BIT6
    # define PORTA_7        PORTA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B
    # define PORTB_0        PORTB_BIT.BIT0
    # define PORTB_1        PORTB_BIT.BIT1
    # define PORTB_2        PORTB_BIT.BIT2
    # define PORTB_3        PORTB_BIT.BIT3
    # define PORTB_4        PORTB_BIT.BIT4
    # define PORTB_5        PORTB_BIT.BIT5
    # define PORTB_6        PORTB_BIT.BIT6
    # define PORTB_7        PORTB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C
    # define PORTC_0        PORTC_BIT.BIT0
    # define PORTC_1        PORTC_BIT.BIT1
    # define PORTC_2        PORTC_BIT.BIT2
    # define PORTC_3        PORTC_BIT.BIT3
    # define PORTC_4        PORTC_BIT.BIT4
    # define PORTC_5        PORTC_BIT.BIT5
    # define PORTC_6        PORTC_BIT.BIT6
    # define PORTC_7        PORTC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D
    # define PORTD_0        PORTD_BIT.BIT0
    # define PORTD_1        PORTD_BIT.BIT1
    # define PORTD_2        PORTD_BIT.BIT2
    # define PORTD_3        PORTD_BIT.BIT3
    # define PORTD_4        PORTD_BIT.BIT4
    # define PORTD_5        PORTD_BIT.BIT5
    # define PORTD_6        PORTD_BIT.BIT6
    # define PORTD_7        PORTD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E
    # define PORTE_0        PORTE_BIT.BIT0
    # define PORTE_1        PORTE_BIT.BIT1
    # define PORTE_2        PORTE_BIT.BIT2
    # define PORTE_3        PORTE_BIT.BIT3
    # define PORTE_4        PORTE_BIT.BIT4
    # define PORTE_5        PORTE_BIT.BIT5
    # define PORTE_6        PORTE_BIT.BIT6
    # define PORTE_7        PORTE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F
    # define PORTF_0        PORTF_BIT.BIT0
    # define PORTF_1        PORTF_BIT.BIT1
    # define PORTF_2        PORTF_BIT.BIT2
    # define PORTF_3        PORTF_BIT.BIT3
    # define PORTF_4        PORTF_BIT.BIT4
    # define PORTF_5        PORTF_BIT.BIT5
    # define PORTF_6        PORTF_BIT.BIT6
    # define PORTF_7        PORTF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G
    # define PORTG_0        PORTG_BIT.BIT0
    # define PORTG_1        PORTG_BIT.BIT1
    # define PORTG_2        PORTG_BIT.BIT2
    # define PORTG_3        PORTG_BIT.BIT3
    # define PORTG_4        PORTG_BIT.BIT4

#endif

#ifdef DDRA
    # define DDRA_0     DDRA_BIT.BIT0
    # define DDRA_1     DDRA_BIT.BIT1
    # define DDRA_2     DDRA_BIT.BIT2
    # define DDRA_3     DDRA_BIT.BIT3
    # define DDRA_4     DDRA_BIT.BIT4
    # define DDRA_5     DDRA_BIT.BIT5
    # define DDRA_6     DDRA_BIT.BIT6
    # define DDRA_7     DDRA_BIT.BIT7
#endif
#ifdef DDRB
    # define DDRB_0     DDRB_BIT.BIT0
    # define DDRB_1     DDRB_BIT.BIT1
    # define DDRB_2     DDRB_BIT.BIT2
    # define DDRB_3     DDRB_BIT.BIT3
    # define DDRB_4     DDRB_BIT.BIT4
    # define DDRB_5     DDRB_BIT.BIT5
    # define DDRB_6     DDRB_BIT.BIT6
    # define DDRB_7     DDRB_BIT.BIT7
#endif
#ifdef DDRC
    # define DDRC_0     DDRC_BIT.BIT0
    # define DDRC_1     DDRC_BIT.BIT1
    # define DDRC_2     DDRC_BIT.BIT2
    # define DDRC_3     DDRC_BIT.BIT3
    # define DDRC_4     DDRC_BIT.BIT4
    # define DDRC_5     DDRC_BIT.BIT5
    # define DDRC_6     DDRC_BIT.BIT6
    # define DDRC_7     DDRC_BIT.BIT7
#endif
#ifdef DDRD
    # define DDRD_0     DDRD_BIT.BIT0
    # define DDRD_1     DDRD_BIT.BIT1
    # define DDRD_2     DDRD_BIT.BIT2
    # define DDRD_3     DDRD_BIT.BIT3
    # define DDRD_4     DDRD_BIT.BIT4
    # define DDRD_5     DDRD_BIT.BIT5
    # define DDRD_6     DDRD_BIT.BIT6
    # define DDRD_7     DDRD_BIT.BIT7
#endif
#ifdef DDRE
    # define DDRE_0     DDRE_BIT.BIT0
    # define DDRE_1     DDRE_BIT.BIT1
    # define DDRE_2     DDRE_BIT.BIT2
    # define DDRE_3     DDRE_BIT.BIT3
    # define DDRE_4     DDRE_BIT.BIT4
    # define DDRE_5     DDRE_BIT.BIT5
    # define DDRE_6     DDRE_BIT.BIT6
    # define DDRE_7     DDRE_BIT.BIT7
#endif
#ifdef DDRF
    # define DDRF_0     DDRF_BIT.BIT0
    # define DDRF_1     DDRF_BIT.BIT1
    # define DDRF_2     DDRF_BIT.BIT2
    # define DDRF_3     DDRF_BIT.BIT3
    # define DDRF_4     DDRF_BIT.BIT4
    # define DDRF_5     DDRF_BIT.BIT5
    # define DDRF_6     DDRF_BIT.BIT6
    # define DDRF_7     DDRF_BIT.BIT7
#endif
#ifdef DDRG
    # define DDRG_0     DDRG_BIT.BIT0
    # define DDRG_1     DDRG_BIT.BIT1
    # define DDRG_2     DDRG_BIT.BIT2
    # define DDRG_3     DDRG_BIT.BIT3
    # define DDRG_4     DDRG_BIT.BIT4

#endif

#ifdef PINA
    # define READ_PA0     PINA_BIT.BIT0
    # define READ_PA1     PINA_BIT.BIT1
    # define READ_PA2     PINA_BIT.BIT2
    # define READ_PA3     PINA_BIT.BIT3
    # define READ_PA4     PINA_BIT.BIT4
    # define READ_PA5     PINA_BIT.BIT5
    # define READ_PA6     PINA_BIT.BIT6
    # define READ_PA7     PINA_BIT.BIT7

    # define PINA_0      PINA_BIT.BIT0
    # define PINA_1      PINA_BIT.BIT1
    # define PINA_2      PINA_BIT.BIT2
    # define PINA_3      PINA_BIT.BIT3
    # define PINA_4      PINA_BIT.BIT4
    # define PINA_5      PINA_BIT.BIT5
    # define PINA_6      PINA_BIT.BIT6
    # define PINA_7      PINA_BIT.BIT7
#endif
#ifdef PINB
    # define READ_PB0     PINB_BIT.BIT0
    # define READ_PB1     PINB_BIT.BIT1
    # define READ_PB2     PINB_BIT.BIT2
    # define READ_PB3     PINB_BIT.BIT3
    # define READ_PB4     PINB_BIT.BIT4
    # define READ_PB5     PINB_BIT.BIT5
    # define READ_PB6     PINB_BIT.BIT6
    # define READ_PB7     PINB_BIT.BIT7

    # define PINB_0      PINB_BIT.BIT0
    # define PINB_1      PINB_BIT.BIT1
    # define PINB_2      PINB_BIT.BIT2
    # define PINB_3      PINB_BIT.BIT3
    # define PINB_4      PINB_BIT.BIT4
    # define PINB_5      PINB_BIT.BIT5
    # define PINB_6      PINB_BIT.BIT6
    # define PINB_7      PINB_BIT.BIT7
#endif
#ifdef PINC
    # define READ_PC0     PINC_BIT.BIT0
    # define READ_PC1     PINC_BIT.BIT1
    # define READ_PC2     PINC_BIT.BIT2
    # define READ_PC3     PINC_BIT.BIT3
    # define READ_PC4     PINC_BIT.BIT4
    # define READ_PC5     PINC_BIT.BIT5
    # define READ_PC6     PINC_BIT.BIT6
    # define READ_PC7     PINC_BIT.BIT7

    # define PINC_0      PINC_BIT.BIT0
    # define PINC_1      PINC_BIT.BIT1
    # define PINC_2      PINC_BIT.BIT2
    # define PINC_3      PINC_BIT.BIT3
    # define PINC_4      PINC_BIT.BIT4
    # define PINC_5      PINC_BIT.BIT5
    # define PINC_6      PINC_BIT.BIT6
    # define PINC_7      PINC_BIT.BIT7
#endif
#ifdef PIND
    # define READ_PD0     PIND_BIT.BIT0
    # define READ_PD1     PIND_BIT.BIT1
    # define READ_PD2     PIND_BIT.BIT2
    # define READ_PD3     PIND_BIT.BIT3
    # define READ_PD4     PIND_BIT.BIT4
    # define READ_PD5     PIND_BIT.BIT5
    # define READ_PD6     PIND_BIT.BIT6
    # define READ_PD7     PIND_BIT.BIT7

    # define PIND_0      PIND_BIT.BIT0
    # define PIND_1      PIND_BIT.BIT1
    # define PIND_2      PIND_BIT.BIT2
    # define PIND_3      PIND_BIT.BIT3
    # define PIND_4      PIND_BIT.BIT4
    # define PIND_5      PIND_BIT.BIT5
    # define PIND_6      PIND_BIT.BIT6
    # define PIND_7      PIND_BIT.BIT7
#endif
#ifdef PINE
    # define READ_PE0     PINE_BIT.BIT0
    # define READ_PE1     PINE_BIT.BIT1
    # define READ_PE2     PINE_BIT.BIT2
    # define READ_PE3     PINE_BIT.BIT3
    # define READ_PE4     PINE_BIT.BIT4
    # define READ_PE5     PINE_BIT.BIT5
    # define READ_PE6     PINE_BIT.BIT6
    # define READ_PE7     PINE_BIT.BIT7

    # define PINE_0      PINE_BIT.BIT0
    # define PINE_1      PINE_BIT.BIT1
    # define PINE_2      PINE_BIT.BIT2
    # define PINE_3      PINE_BIT.BIT3
    # define PINE_4      PINE_BIT.BIT4
    # define PINE_5      PINE_BIT.BIT5
    # define PINE_6      PINE_BIT.BIT6
    # define PINE_7      PINE_BIT.BIT7
#endif
#ifdef PINF
    # define READ_PF0     PINF_BIT.BIT0
    # define READ_PF1     PINF_BIT.BIT1
    # define READ_PF2     PINF_BIT.BIT2
    # define READ_PF3     PINF_BIT.BIT3
    # define READ_PF4     PINF_BIT.BIT4
    # define READ_PF5     PINF_BIT.BIT5
    # define READ_PF6     PINF_BIT.BIT6
    # define READ_PF7     PINF_BIT.BIT7

    # define PINF_0      PINF_BIT.BIT0
    # define PINF_1      PINF_BIT.BIT1
    # define PINF_2      PINF_BIT.BIT2
    # define PINF_3      PINF_BIT.BIT3
    # define PINF_4      PINF_BIT.BIT4
    # define PINF_5      PINF_BIT.BIT5
    # define PINF_6      PINF_BIT.BIT6
    # define PINF_7      PINF_BIT.BIT7
#endif
#ifdef PING
    # define READ_PG0     PING_BIT.BIT0
    # define READ_PG1     PING_BIT.BIT1
    # define READ_PG2     PING_BIT.BIT2
    # define READ_PG3     PING_BIT.BIT3
    # define READ_PG4     PING_BIT.BIT4

    # define PING_0      PING_BIT.BIT0
    # define PING_1      PING_BIT.BIT1
    # define PING_2      PING_BIT.BIT2
    # define PING_3      PING_BIT.BIT3
    # define PING_4      PING_BIT.BIT4

#endif

#endif

这样就可以位操作了。PORTD_1 = ~PORTD_1;

网友:
用IAR 直接和51一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位操作了。PORTD_1 = ~PORTD_1;

这位大神,没看懂,前面是AVR的头文件?PORTD_1 = ~PORTD_1;这个可以实现?感觉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2OUT ^= BIT2;

3楼这个是最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OUT ^= BIT2;

这个可以。。。太感谢了。。。以前都没注意异或这个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神,没看懂,前面是AVR的头文件?PORTD_1 = ~PORTD_1;这个可以实现?感觉不太明白 ...

你把他复制到一个头文件里面然后加载IO。h这个文件后加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P2OUT ^= BIT2; 这个不错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嘿嘿……看到熟悉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