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助

楼主(2012-09-23):
小弟想定义一个字符串数组,并使用里面的字符串,比如   char table[]={"ZhangXK","jiangAY","zhangGL","zhaiZK"};    但是编译器报错了,我又改成二维数组如   uchar table[1][4]={"ZhangXK","jiangAY","zhangGL","zhaiZK"};   还是有错误,求大侠看看

网友:
改成指针数组看,char *p_table[]={"ZhangXK","jiangAY","zhangGL","zhaiZK"};
引用的时候就可以p_table[0],p_table[1]....就好了

网友:
uchar table[4][8]={"ZhangXK","jiangAY","zhangGL","zhaiZK"};

网友:
乱来么...字符串数组到底是啥都没搞明白呢![1][4]后lz告诉我字符串怎么放里面的?!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的楼上也正解,楼上的楼上的楼上也正解,你回去补一下C基础知识吧

楼主:
呵呵呵,多谢大家指正

网友:
3L 正解 3L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