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eil C51 完整的自带c文件

楼主(2012-09-23):
用到math.h文件内的函数,没对应的C文件,编译居然通过了。。。为虾米?

怎么搜都搜不到match.h内函数的定义,求Keil C51 完整的自带c文件

网友A:
文件太大了,,要不给个邮箱,我把整个(51)的文件夹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太大了,,要不给个邮箱,我把整个(51)的文件夹给你!!

多谢楼上大哥了,其实我是想找math.h内声明的函数的定义,只是不知道有没有math.c这个文件
如果仅仅是c和h文本文件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
MATH.H

Prototypes for mathematic functions.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MATH_H__
#define __MATH_H__

#pragma SAVE
#pragma REGPARMS
extern char  cabs  (char  val);
extern int    abs  (int   val);
extern long  labs  (long  val);
extern float fabs  (float val);
extern float sqrt  (float val);
extern float exp   (float val);
extern float log   (float val);
extern float log10 (float val);
extern float sin   (float val);
extern float cos   (float val);
extern float tan   (float val);
extern float asin  (float val);
extern float acos  (float val);
extern float atan  (float val);
extern float sinh  (float val);
extern float cosh  (float val);
extern float tanh  (float val);
extern float atan2 (float y, float x);

extern float ceil  (float val);
extern float floor (float val);
extern float modf  (float val, float *n);
extern float fmod  (float x, float y);
extern float pow   (float x, float y);

#pragma RESTORE

#endif

网友B:
直接点开帮助  搜索math.h  里面Cx51 Use's Guide :math.h 右边 就可以看到各种math。h里的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开帮助  搜索math.h  里面Cx51 Use's Guide :math.h 右边 就可以看到各种math。h里的函数了 ...

h文件里都是声明啊,哪里有定义?
help找过了,有说明有例子,就是没定义(definition)

楼主:
看fmod的help说明:

Summary #include <math.h>

float fmod (
  float x,    /* value to calculate modulo for */
  float y);   /* integer portion of modulo */

Description The fmod function returns a value f such that f has the same sign as x, the absolute value of f is less than the absolute value of y, and there exists an integer k such that:

k * y + f = x

If the quotient x / y cannot be represented, the result is undefined.

Return Value The fmod function returns the floating-point remainder of x / y.
说具体点,谁能帮忙找到这里的C代码?

Example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 for printf */

void tst_fmod (void) {
  float f;

  f = fmod (15.0, 4.0);
  printf ("fmod (15.0, 4.0) = %f\n",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