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推出2110型经济型、可编程的5位半数字多用表

楼主(2012-09-23):
http://www.eefocus.com/article/1 ... ?sort=1111_1122_0_0
看吉时利的英文网站有2款介绍,中文网站则没有:
http://www.keithley.com/products/dcac/dmm/broadpurpose
--------------------------------------
不知道代理吉时利的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楼主:
.2110型5位半双显示数字多用表...........更低的采购价格以及.............
***************************************
不知道能低到什么程度?--------期待中.

网友:
关注只带USB的价格

网友:
就当给吉时利做广告了,只要能有个亲民价格就好

网友:
五位半台式表似乎准备开始新一轮价格战了,好处是高精度表更平民化
普源已率先把DM3058E拉入3000元内,从指标和功能来看已经是五位半中的极致了
KEITHLEY的表一向以小信号稳定擅长,我这边还没拿到吉时利2110机器,到时可以对比测一下

网友:
支持不打磨芯片的品牌

楼主:
希望KEITHLEY的也在3000以内!

网友:
我司正在与KEITHLEY商谈此事,控制在4K内是有希望的

网友:
KEITHLEY2110市场公开报价 707美金, 人民币5830元
号称比6位半更好的性能,比5位半更低的价格~

1.      唯一的能够进行热电偶温度测量的五位半万用表

2.      比竞争对手高1000倍的接口测速

3.      比竞争对手高二倍的测量精度

4.      10A 大电流测量

5.      专利四线制电阻电测

网友:
普源搞示波器在行,但是台式万用表还是要看同惠。
keithhley搞低端台式万用表,应该以安捷伦u系列(以前的台湾富贵产品线)和同惠为竞争对手,普源无视就好了。

网友:
>市场公开报价 707美金

USD$595

http://www.keithley.com/products ... urpose/?mn=21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