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外触发有何用?

楼主(2012-09-23):
用的是鼎阳的示波器,看到触发里面有个EXT、EXT/5.求解,这个有什么用,是所有示波器都有不?

网友:
外触发,就是2个通道边上还有个通道,那个通道的作用。只触发不显示,一下特殊应用可以用到。

网友:
有说法叫只触发不显示,可以用外部触发源来同步示波器触发。一般数字示波器的都会有这个外触发通道。

网友:
楼上也是用的鼎阳的吧,看过你的贴,上次去华强还看到鼎阳的蓝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