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是搞hifi 电源一定要线性的么?我想用dc模块做一款维

楼主(2012-09-23):
现在大家diy的数控电源基本上都是线性的,像春风的 还有什么m8,都挺错,不过我希望能有一款电流大一点的,直接开关电源供电 ,dc-dc模块调压。电流越大越好,至于波纹可接受就行。
初步方案 用24v10a 开关电源,yds-812  ,单片机 12864lcd  编码器 调整。
yds-812  调压脚 要求输入590mv 。想用 运放做加法器,把yds-812 输出反馈的信号与单片机 dac信号相减调压。电路以初步仿真。明天贴上来大家给看看。

图中 R2模拟 dc-dc 输出,R7模拟 单片机 dac ,经仿真能满足把输出稳定在 590mv。
大家看是否可行,yds-812  已经买了,到货后做实际试验看看。

电路我是在网上学习 自己瞎弄的,不知是否正确,本人从来没搞过运放纯粹瞎弄的,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开关电源本身就可以做成数控调节电流电压,精度0.1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3000w实物就很多。

网友:
我也想过,发现开关电源接DCDC容易震荡,可能我的开关电源太烂吧,呵呵

另外给楼主推荐个仿真软件,LTspice,仿真运放比这个好用

网友:
其实感觉m8电源的思路还是很不错的,先跟随,然后线性稳压,效果应该会不错,调整管上压降大约3v吧貌似,发热应该也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