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C语言指针个人理解分享,供菜鸟参考

楼主(2012-09-24):
51的C语言指针分两大类:

1,通用指针,不管你用来访问程序数据区域还是内存都可以,缺点是占用3个字节,访问时间也超长。

2,特定指针,就是指定区域的指针,缺点是不可以访问该区域外的数据,好处就是访问时间短。

AT89C52的实测读取时间:内部RAM指针的读取需要5指令时间,指针读取代码需要9个指令时间,用通用指针读内部RAM要17个指令时间(可见效率低下)。

用法: 先确定你的指针用在那个区域,然后在一个变量前面加个*号,去取某个变量的地址就是在变量前加个&,数组的话可以直接用数组名。

如:

uint8_t idata *RP1;   // 指针在指定在内部RAM,data加不加i都一样,因为内部RAM是0-255,所以这个只要一个字节
uint8_t pdata *RP2;  // 指针在指定在外部RAM,这个是外部RAM的分页访问,也是用一个字节,速度和内部的差不多
uint16_t xdata *RP3;// 指针在指定在外部RAM,这个是外部整个区域的访问,占用2个字节
uint16_t code *RP4; // 指针在指定在代码区,这个是代码区的访问,只能读
uint8_t *RP5;          // 通用指针,这个是未指定区域访问,因为占用3个字节,所以访问速度超慢,不推荐使用[code]

测试例子:

[code]#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bsacc.h>

sbit K0 = P1^0;
sbit K1 = P1^1;
sbit CS = P2^0;

uint8_t idata IRAM_BUF[128];
uint8_t idata *pdr;                                   // 指针区域定在内部RAM
uint16_t code *por;                                   // 指针区域定在代码

void delay_ms(uint8_t xms)
{
        uint16_t xus;
        for(;xms;--xms)
        {
                for(xus=124;xus;--xus);
        }
}

void uart_init()
{
        // SMOD = 1,波特率加倍
    PCON |= 0x80;
        // SM0=0;SM1=1;SM2=0;REN0=0;TB8=0;RB8=0;TI0=0;RI0=0;
        // 串口模式1,8bit可变波特率,关闭接收
        SCON = 0x40;
        TMOD = 0x20;
        TH1  = 0xFF;        // 11.0592M时57600
        TR1  = 1;
        TI   = 1;
}

void UART(uint8_t TD)                                   // 串口发送函数
{
        while(!TI);
        TI = 0;
        SBUF = TD;
}

void main()
{
        uint8_t mi,mj;
        P3 = 0xFF;
        uart_init();
        for(mi=0;mi<128;mi++)
        {
                IRAM_BUF[mi]=mi;
        }
        while(1)
        {
                if((!K0)||(!K1))
                {
                        delay_ms(100);
                        if(!K0)
                        {
                                pdr=IRAM_BUF;                        // 将数组的起始地址取出来
                                for(mi=128;mi!=0;mi--)
                                {
                                        CS = 0;                         // 测试IO
                                        mj = *pdr;                 // 读出数据
                                        CS = 1;
                                        ++pdr;                        // 指针自加1
                                        UART(mj);
                                }
                        }
                        else if(!K1)
                        {
// 听说直接对指针赋值不合法,不过实际测试可以用也没有警告
                                por=0;
                                for(mi=0;mi<128;mi++)        // 从代码区读出128字节
                                {
                                        CS = 0;
                                        mj = *por;
                                        CS = 1;
                                        ++por;
                                        UART(mj);
                                }
                        }
                         while((!K0)||(!K1));
                }
        }
}

楼主:
补充:那个时间测试包含io,加上指针自加一刚好对销掉!

网友:
学习了,学了这么久才发现以前觉得51中最简单的指针上居然还有这么多门道,学无止境呀

网友(2013-10-18):
有些代码里uchar xdata *data  pstr,也可以使用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