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S0108驱动芯片128128液晶,怎么没找到CS4呢

楼主(2012-09-24):
如题:

求助:二手128128液晶,KS0108驱动,

引脚和普通KS0108脚差不多,只是第6脚后加了一个脚,这个脚默认高电平,若拉低,屏不显示,

数据线从第8脚顺延,到第17脚CS2后面加了一个脚做CS3,但没找到CS4

已知CS1\CS2\CS3,

可以控制三个区域了,

还剩一个区域CS1\CS2\CS3全部置低

都一直有显示,

理论上是还需要一个CS4的,可以引脚都用完了,该怎么办呢?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通过CS1\2\3不同的组合,来片选不同的区域??

网友:
这个屏我好像驱动过。。。发张完整的看看。

网友B:
这是我那个屏的资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那个屏的资料。你参考一下。

已经解决了,谢谢,

原来跟着CS3后面的那条RES线,用作CS4了,现在已经可以控制4个区域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的左上角的第一个区域在大循环中写入时,会有个别字符出现乱笔画,而其它三个区域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通过CS1\2\3不同的组合,来片选不同的区域??

已经解决,谢谢您的参与,看来阿莫上的众多大神们对我种菜鸟的这种菜鸟问题都无视啊,好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那个屏的资料。你参考一下。

谢谢您的资料,虽然迟了些,但还是非常有用,和我的屏引脚完全兼容,难得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