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有 PUdn 的账号 帮帮忙呗

楼主(2012-09-24):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82 ... d/detail854403.html

网友A: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h"
#include "SD16.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bastim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just.h"
#include "measure.h"
#include "TIME_A.H"
#include "set.h"
#include "shutdown.h"
#include "key.h"
#include "tmp275.h"
/*************************************************************************/
/*                            design by 杨焕刚                           */
/*              2009年6月于创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以下设置方法可以得到24位的AD数据
//读取数据前 不能停止转换

char SD16_2=0;//通道2转换完成标志

void sd16_init(void)
{
  SD16CTL =SD16DIV_0+SD16SSEL_0; //1分频,MCLK,外部参考源
  SD16INCTL2 = SD16GAIN_1 + SD16INCH_1;// 1倍增益, 通道1,第4次采样后引发中断
  SD16CCTL2 =SD16IE+SD16OSR_256;   // 高速速电流缓冲,连续转换,256过采样,实现24位AD
  SD16CCTL2 |=SD16DF;//双极二的补码
}

#pragma vector = 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_ISR(void)
{ IE2 &= ~BITE;      //关闭基本定时器中断
  //判断通道转换完成,并将自定义的标志位置1
  if ((SD16CCTL2 & SD16IFG)) SD16_2=1;
  SD16CCTL2 &=~ SD16IFG;
  SD16CCTL2 &=~ SD16OVIFG;
  IE2 |= BITE;      //开启基本定时器中断
}

//中位值滤波法
//* 31 次值取中值
//排序采用冒泡法
long filter0()
{ unsigned long VAR2=0;//SD16_2的转换数据
  unsigned long value_buf[31];
  unsigned long temp=0;
  char count,i,j;
  SD16CCTL2 |= SD16SC;//开始转换
  for ( count=0;count<31;count++)
  {
    do{    }
    while(SD16_2==0);
    SD16_2=0;
    //读转换结果
    //24位AD
    SD16CCTL2 &= ~SD16LSBACC;
    VAR2 = (long)SD16MEM2 < 8;
    SD16CCTL2 |= SD16LSBACC;
    VAR2 |= ((long)SD16MEM2 & 0xff00) >> 8;
    value_buf[count] = VAR2;
  }
  SD16CCTL2 &=~SD16SC;   //关闭转换VAR0;
  for (j=0;j<31-1;j++)
  {
    for (i=0;i<31-j;i++)
      {
        if ( value_buf[i]>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31-1)/2];
}

//算术平均滤波法
//80次平均滤波
long filter()
{
  char i;
  unsigned long long sum = 0;
  for (i=0;i<80;i++)
  {
    sum += filter0();
  }
return (unsigned long)(sum/80);
}

能预览的何必要下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cd.h"
#include "SD16.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

原来能预览?一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