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电阻允许流过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2-09-24):
Pt100电阻允许流过的电流是多少?
在测温时不会因为自身的发热而造成测出温度有误差
测温范围是-50°----200°请教路过的大神

网友:
请看datasheet,有很明确的说明的。

网友:
封装不同电流不同,薄膜式的<1mA,陶瓷/玻封的<5mA

楼主:
有没有pt100相关参数资料啊

网友A:
有人说PT100容易坏,
E型热电偶要好很多,
是这样的吗?

昨天,一个铠装PT100 不小心摔倒地上(1米高度),坏了(电阻几百兆).

网友B:
PT100测温度还没有18B20好用呢。

网友:
想学习一下PT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PT100容易坏,
E型热电偶要好很多,
是这样的吗?

铂电阻的稳定性要优于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100测温度还没有18B20好用呢。

18B20很慢,精度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100测温度还没有18B20好用呢。

请说出不好用的理由,1,2,3。不懂别胡扯。

网友:
18B20最高就100多度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我的水平确实很烂,对单片机不怎么精通。这是我个人使用的一些习惯看法。
使用18B20程序也比较简单,直接是总线数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