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16 Usart接收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4):
我的mega 16 通过仿真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或者16进制数,但是发送一次只能接收3个字节的数据,例如串口发送16进制的4E33320A或者更长一点的,接收到得都只是前两个字节4E 和33以及最后一个字节0A,中间的第四个到倒数第二个字节的内容都会丢失。麻烦哪位大侠帮忙看看
还有就是代码就是很简单,照抄很多书上的采用查询方式接收的代码。

网友A:
要有空格啊,4E 33 32 0A,发送时勾选,十六进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空格啊,4E 33 32 0A,发送时勾选,十六进制发送。

不行啊,试了,还是从第二个就跳到最后一个去了!

网友:
那证明是你的接收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B:
你用查询的话可能查不过来吧?
用中断看看,一般串口不会有什么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查询的话可能查不过来吧?
用中断看看,一般串口不会有什么事的

好,我用中断试试。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到底发了几窜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