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JTAGICE3, Atmega88PA, 不能编程,不能调试

楼主(2012-09-24):
新芯片,未改熔丝位,写死了两片Atmega88PA了。程序写入后开始运行,但是再次写入时不能进入编程模式:

->->不能读出Device ID, 只能读出芯片电压
->->不能读熔丝位,不能读锁定位

新芯片的熔丝位是这样的:

我想这样设置熔丝位:

楼主:
锁死的芯片只能通过高压编程解锁了么?

已经焊死在板上了。

楼主:
忘了说,使用体外起搏器,1.8432MHz

楼主:
这里有个FUSE计算器:

http://www.frank-zhao.com/fuseca ... D=F9&LOCKBIT=FF

计算结果:
atmega88pa
LOW=EB
HIGH=9C
EXTENDED=F9
LOCKBIT=FF

楼主:
http://www.frank-zhao.com/fusecalc/fusecalc.php?chip=atmega88pa
这里有提示说:

Be extra careful about anything with a star *, the star * means the setting is related to ISP programming. If ISP programming becomes disabled (by disabling SPI programming, disabling the reset pin, or enabling debugWIRE), you will require special equipment (HV programmer, parallel programmer, or something with debugWIRE) to change them back.

如果进入debugWIRE模式,则ISP被禁止。

后面又说,可以通过高压编程器、并行编程器、或者某种通过debugWIRE的改回来(something with debugWIRE),有什么软件可以利用debugWIRE把ISP改回来呢?

网友A:
这个解锁很容易的,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锁很容易的,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baidu,google

找不到针对atmega88pa的解锁

明天看看HV Programmer

网友:
解锁都一样

楼主:
avrfreaks上说,用于atmega88的debugWIRE采用reset引脚做通讯线,SPI也要用到reset引脚。工厂过来的新品是SPI enabled,debugWIRE disabled的。当写入代码后,使用调试软件进入调试时,会将debugWIRE debug状态激活,**推出调试状态时,禁止debugWIRE debug**

采用avrstudio 5.1,avr dragon调试,进入debug是有提示,看图:

进入debugWIRE Enable模式后,调试,退出,完了,芯片还是在debugWIRE Enable模式。

注意,在debugWIRE Enable模式模式,可以通过avr studio 5下载代码,但是不能修改熔丝位。

网友:
你的reset引脚上有没有电容?

楼主:
现在的reset是悬空的

楼主:
可怜的贴片元件哦,怎么?

楼主:
由SPIEN 状态进入调试,自动启动debugWIRE调试,结束调试后回到SPIEN模式的流程正常,问题解决!

锁死的几个芯片还没有解锁,不知怎么办?

网友B:
我滴神啊,你把rstdisable都编程啦,不锁死才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滴神啊,你把rstdisable都编程啦,不锁死才怪啦

没有,那个图是没有实施的。

现在才知道,这个蛋疼的Atmega88pa的debugWIRE,新芯片都可能不能进入编程模式。

一大堆芯片不能用了。

现在用的是这个FUSE设置:

网友(2013-05-22):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解锁  遇到同样问题 求解

网友:
我在用JTAGICE MKII 用ISP方式烧新芯片也不行。
先用智峰的ISP烧了熔丝使能AVR的ISP位就可以用JTAGICE MKII 给目标板下载程序了了。
想知道在Atmel Studio 6.0  JTAGICE MKII 用ISP方式烧新芯片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