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方根测交流,大家程序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2-09-24):
我目前的 0.5ms读AD一次,存入缓冲区40次后,把AD值代入计算均方根,最后再转化成实际电压

连采5个周期,再求平均

发现数据还是跳动有有点大,, 同时也试过直接采0.5ms 一个数据,连采200个数据,求值,也在跳

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这个得顶起,有技术含量,我当初研究过,但最后没弄程序

网友:
用芯片吧

楼主:
用芯片可吃不消啊,我有16路交流电流要采集

这芯片至少也要15块钱以上一片吧.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顶起,有技术含量,我当初研究过,但最后没弄程序

同遭遇,芯片贵的要死

网友:
采用单片机,应该可以实现,我看过一个产品,精度非常高的,一般的干扰没有影响的

网友:
0.5ms读AD一次,平均每周期读40次?是不是有点少?我之前做无功补偿控制器的时候,,每周期采样100次,计算均方根后,连续采10个周期,对10个均方根值进行平均值滤波,比较准确与稳定。就是开机过程中,电压上升现象比较明显,软件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CS5460 可以采集电压电流 好像不贵的吧

网友:
采样周期必须跟踪信号频率变化,否则是会跳的

网友:
0.5秒采一样,会不会太快了,你可以试一下,10mS采一个,再看看会不会跳,如果这样不会跳,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可以查一下AD口的阻抗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的情况下,多延时一下效果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可先用较的速度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采样比较怪异,一般采样次数都是2的n次方,比如一周期采样32次或者64次,然后每采完一个周期计算一次幅值。如果抖动,可以取多个幅值作平均。
这种方法在精度上没有问题,我们用此算法都做过0.2级的表。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楚,你这跳动的源头,是电网信号本身波动?或是采样前信号处理没做好?或是程序没有做好?你可以一步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楚,你这跳动的源头,是电网信号本身波动?或是采样前信号处理没做好?或是程序没有做好?你可以 ...

当找到波动的原因后,再想对策就好办了

网友:
采样次数并非一定要是2的n次方,只不过2的n次方对于软件处理来说比较方便,尤其是需要进行FFT运算的情况下。
电力行业在8位机和早期的16位机(主要是Intel 80C196)时代,由于MCU处理能力有限,交流采样常常采用12点或24点每周波,这样DFT或FFT的算式得以简化软件编程(C或汇编)大大简化。
采用10位ADC、每周波24点采样得到的测量结果精度达到0.5级无悬念;12位时精度更优。

网友:
采样次数是输入讯号的 N 倍,而且 N 必须为整数。

网友(2013-12-21):
交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