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显示屏的亮度怎么调节?

楼主(2012-09-24):
我用的是138做行扫描,595做列扫描,扫描方式是1/8扫,请问下控制显示屏亮度是不是控制138使能端开、关的时间呢?

网友:
     简单点就在电源那里整个MOS控制屏就好了

楼主:
除了这个方法,在软件上怎么实现呢?我试过就是通过延时控制138的使能端开的时间长度可以调节亮度,当时这个会影响扫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