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兼容性,真的不敢恭维

楼主(2012-09-24):
有朋友做项目,用到一个交换机芯片,厂家给了个该芯片的开发包,代码量有数十M。
选用的CPU,厂家也给了linux移植版本。
想来,开发应该没什么难度了。
但是,SDK包是for linux2.6.25的,在2.6.27上就不能编译,数百个编译错误。
CPU厂家给的是2.6.37的。

VC6的工程,还可以用VS2010顺利打开、编译、运行,一行代码都不需要改。
天地之差啊。

姑且不评论该朋友是否低能,MS能做到这点,该他吃肉的。

因为兼容性,有多少人享受不到linux不断升级的好处?
反过来讲,有多少linuxer的辛勤劳动价值因此大打折扣?

网友:
VC6的也是有很多是升不到2010的

网友:
你这个标题让人联想到麻花藤。再说了,并不是所有linux系统都是企鹅标志,puppy,ubuntu……

强烈建议修改标题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只是楼主是半路杀出来的,包和内核更新都跟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很是不懂,这是怎么比较的?

网友:
看到有很多写的程序不规范的升级到VS2010也好几百个错误那

网友:
遇到过这类问题,在开源世界里你最好跟着潮流跑,这样免去依赖关系之苦.
这个问题的一半在厂商,如果他们真心想支持Linux就应该想办法把自己弄在官方的内核版本里。还有至少芯片的datasheet, programming guide一定要放出来,要不光逆向工程就够头痛得了。
另外编译错误可能并不一定是内核的问题,还可能是不正确的gcc toolchain, glibc, binutils等等
也许你找到正确的方法和流程,错误可能会很少

网友:
因为兼容性,有多少人享受不到linux不断升级的好处?
====================================
为什么会享受不到linux不断升级的好处?如果我乐意,我还可以停留在老版本上,红帽的老版本也一直能支持的
各种发行版升级到最新的稳定版不会有太大问题,都是测试过的。
好吧,你讨论的嵌入式不是我们的PC,但MSVC支持多少嵌入式设备呢?

反过来讲,有多少linuxer的辛勤劳动价值因此大打折扣?
========================================
没有我的辛勤劳动,我不操这心

如果硬件厂商真心支持linux,就应该熟悉linux开发的流程和社区的基本规则。
2.6.25 2.6.37 的内核版本甚至都不是long-term stable release,他们对linux的背景缺乏了解。
如果有问题,去找芯片厂商提供技术支持,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好的事。Linux开发者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网友:
不能用应用程序和内核比,况且数百个编译错误通常都只是牵涉几个地方的小修改而已,熟悉内核的话估计10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多半是sdk的问题吧,当然,这个sdk比较大,比较复杂,也许还涉及了比较多的底层,所以换了版本编译不过很正常的
要说兼容性,linux强过微软太多了
linux需要适应无数平台,无数cpu,各种乱七八糟的硬件,能做到这个样子很不错了。
我在晕到死下面和linux下都写过代码,感觉晕到死确实不行的
比如串口编程,unix下面估计30年前的代码基本上都还能用,框架结构到了今天都并不落后
微软呢?早期是直接操作端口,后来不方便直接操作了,要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操作,
再后来是写文件方法或者是所谓控件,以前印象中10年时间,这一部分代码就大改了好几次,
不改不行啊,从dos到windos98到xp,以前的代码不改就不能用了。
再比如数据库访问接口,odbc,ado,oledb,dao,rdo什么的过几年就换一个名字换一个东西,每次都告诉你以前的有问题,不好,换了个新的,
过几年再告诉你这一个也不好,再换一次。这样的产品居然也叫兼容性好?

网友:
如果有能力,还是自已写运行框架.这样移置 时只要移置框架即可.现在不少程序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