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12-09-24):
小弟是DSP新手,CCS与仿真器的连接始终连不上,求大神指导!!小弟已经试过好多方法了,还是不行…………  CCS下方现实如下的错误

网友A:
这是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驱动的问题吗?

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

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的?

楼主:
是有个510驱动没装上去

网友:
驱动的问题,我的XDS100在WIN7下CCS5.1也用不了,4.1就行,但偶尔也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的?

装了XD510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