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接1602液晶是否正确?

楼主(2012-09-24):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接1602液晶是否正确?

疑问的是,上拉电阻是否必要?

网友:
P0口的么???如果是的话一定要!

楼主:
是P0口。但是有个疑问的是RS、RW、E这些信号要不要加上拉呢?

网友:
其他IO 内部已经加了上拉了,就不用加了~~

楼主:
多谢了。刚学,很多东西都不太懂。

网友:
实践告诉我,P0不加上拉也成功驱动过1602!   不过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
应该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0口。但是有个疑问的是RS、RW、E这些信号要不要加上拉呢?

为了稳定IO口的状态建议还是加上拉!

网友:
一般情况需要~~~~~~~~~~~~·

网友:
加上拉排阻信号更稳定

网友:
P0加了就行了,其他不用了。

都像楼上的那些人说的要加的话,那51不是囧死了。

网友:
P0口必须加上拉 除非是STC等可以设置内部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