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红外测温-MLX90614,超详细资料,什么51,PIC例程都...

楼主(2012-09-24):
我花了很大的经历在网上收集的资料!因为手上有几个片子!大家可以自己制作啊!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上详细资料!

网友:
很好啊 留着备用

网友:
这种数字的传感器太贵了!都上百元的价格!

网友A:
请问这个实际测量人体体温的时候准确度高吗?  楼主有没有实际对比验证过?

我在网上搜, 看现有的红外测温仪  测量人体温用的和测量物体温度的是不一样的。 用测量物体温度的红外测温仪测量体温得不到正确值。

不知道楼主这个测的准确度如何 如果准确 我也考虑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实际测量人体体温的时候准确度高吗?  楼主有没有实际对比验证过?

我在网上搜, 看现有的红外测 ...

一般都是测物体温度准确|!测人体温度测出来的都是体表温度!

楼主:
不知道你看懂了吗

网友(2012-10-31):
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
mlx90614多少钱呀?

网友:
不过,元件过百银,玩唔起啊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
温度测量范围有多大

网友:
确实有点小贵,学生党可望而不可即。

网友:
mark,留着备用!

网友(2012-12-28):
mark.能侧多远的物体温度?

网友(2013-04-05):
好资料留着备用

网友B:
不错的资料,不过现在测温仪都50块钱一个了

网友(2013-06-09):
研究一下啊

网友:
MLX90614红外温度计,mark!

网友:
标记:精度0.5度,适用于普通精度非接触式测温。

网友:
好东西   有空自己也diy一下   ~~~

网友:
请教下  这芯片硬件上只要介绍电源即可?  然后通过IIC 和cpu相连?

为什么叫smbus呢  和IIC一个概念么?

网友C(2013-08-22):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资料,不过现在测温仪都50块钱一个了

现在都40元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40元一个了。

卧槽,一搜索,玩电子真的活不下去了,只要¥4x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21216808557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记号,以后用的上

网友D:
这东西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使用环境如果是潮湿灰尘有点多的情况下,用久了要清洗探头,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标记留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使用环境如果是潮湿灰尘有点多的情况下,用久了要清洗探头,有啥好办法吗 ...

养成用之前擦下镜头习惯    最好的办法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养成用之前擦下镜头习惯    最好的办法    哈哈

有些工业情况不可能做到经常的人为去擦拭!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E:
MLX90614几多钱/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LX90614几多钱/个

刚刚搜了一下淘XX,70~100的报价,还怎么玩。现在做成的成品才4X元,还加LCD数码管显示呢。这算是哪门子的事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刚刚搜了一下淘XX,70~100的报价,还怎么玩。现在做成的成品才4X元,还加LCD数码管显示呢。这算是哪门子 ...

可能器件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器件不一样吧.

有透镜的话不同物距比价格差很远,前几天我想买个距离远D:S=12:1的,220多,最后买了个距离近的D:S=1.2:1,110,其它都一样,就透镜不同

网友(2014-03-10):
成本太高,一点优势也没有

网友(2014-04-09):
很详细,不知精度如何?赞一个!

网友(2014-05-10):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4-07-28):
NNBB  收住 留着用

网友G:
若多个MLX90614同时在线,怎么对各个Mlx90614写地址区分它们???写到哪个EEPRO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若多个MLX90614同时在线,怎么对各个Mlx90614写地址区分它们???写到哪个EEPROM?? ...

EEPROM里面那个SMBUS里的地址就是该器件的地址。你可以先用广播地址00对单个传感器的此地址进行设置,设置完后新的地址就是他的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EEPROM里面那个SMBUS里的地址就是该器件的地址。你可以先用广播地址00对单个传感器的此地址进行设置,设 ...

网友G:
请问下多个MLS90614在线,SDA和SCL除了上拉,有必要加个电容到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多个MLS90614在线,SDA和SCL除了上拉,有必要加个电容到地吗?

每一个传感器的VDD和GND间最短路径加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多个MLS90614在线,SDA和SCL除了上拉,有必要加个电容到地吗?

加些小电容也可以,官方有一个数据手册关于硬件设计的,你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想用3,3v MCU 直接IO口给MLX 供电,很奇怪,偶尔可以偶尔不行,还被弄坏了一个MLX 。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
元件有点贵,以后再用了

网友I(2014-09-19):
MLX9061x是数字式的,现在只有20多块钱,那个48的成品使用的应该是模拟式的传感器(7块左右)!

网友(2015-01-19):
好资料啊!lz好人!

网友(2015-09-02):
引用 网友I:
MLX9061x是数字式的,现在只有20多块钱,那个48的成品使用的应该是模拟式的传感器(7块左右)! ...

那个传感器在哪里能批量购买   淘宝太贵了

网友:
可以用51单片机通过i2c方式和MLX90614通信吗,

网友(2017-04-20):
挺好的,非常不错!

网友(2020-02-16):
谢谢楼主的资料,感觉红外测温这几年没什么太大的技术更新啊。

网友J:
芯片买不到了。我倒是还有几十个。立创价出有人要不?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芯片买不到了。我倒是还有几十个。立创价出有人要不?哈哈

你好,传感器我全要了,可以联系我13810050823(同微信)

网友:
红外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传感器我全要了,可以联系我13810050823(同微信)

抱歉,这两天都抢着要。拿走了。

网友:
今年这个行业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