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Layout求助

楼主(2012-09-24):
SprintLayout画的贴片焊盘为什么转给coppercam就乱了?那个插件圆形焊盘倒是没问题.
还有SprintLayout画的图什么地方可以打样?

网友:
目前还没有地方能打样。 我问过很多地方了

在坛里曾经有人说  JLC 可以接这种文件

也问过了。  不行。   所以只有买雕刻机。 才能用这个文件了。

楼主:
就是贴片转给coppercam就乱了

网友(2012-12-17):
只要输出为Gerber文件就可以打样了,那里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贴片转给coppercam就乱了

那个软件使用我经验丰富,可以贴出你的操作截图来,然后我给你指出问题所在,那个软件打样非常方便的。

网友A:
SP很好用的啊,打样只需要输出Gerber光绘文件,Drill钻孔文件和Cut铣切文件文件就行了,到哪里都能打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很好用的啊,打样只需要输出Gerber光绘文件,Drill钻孔文件和Cut铣切文件文件就行了,到哪里都能打样的。 ...

我是要转给coppercam软件,做雕刻刀路阿,而不是把图给别人打样,你们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很好用的啊,打样只需要输出Gerber光绘文件,Drill钻孔文件和Cut铣切文件文件就行了,到哪里都能打样的。 ...

不太会转。  转出来发人家看过。 不能做板。  不知你是这么个转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会转。  转出来发人家看过。 不能做板。  不知你是这么个转法。

在这里,Gerber光绘,Drill钻孔和PLT铣切文件,我每次做板都是这样的,没问题。

网友:
你发给那一家做板. 可以做.

网友C(2013-01-24):
能输出gerber的,我用这个画了款板子,做了400片,没问题的

网友:
助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输出gerber的,我用这个画了款板子,做了400片,没问题的

你发给哪家店可以做?给他们的都是什么文件?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8n6ekub871找到一家可以打样了,保存LAY文件就可以,像我这种业余的,用这软件真方便。

网友(2013-05-09):
引用 楼主:
你发给哪家店可以做?给他们的都是什么文件?

不好意思,工作一直很忙,很久没来论坛了。只要你转出的是gerber格式的,很多板厂都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