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PLDBC级问题,请顺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2-09-24):
一段代码,蜂鸣器断续报警,如下:
module        beep(clk,beep);                                        //模块名称beep
input        clk;                                                        //系统时钟
output        beep;                                                        //蜂鸣器输出端
reg beep_r;                                                                //寄存器
reg[27:0]count;

assign beep = beep_r;                                        //脉冲输出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end

always @(count[9])
begin
        beep_r = !(count[13]&count[24]&count[27]);
end

endmodule
烧写进CPLD后工作正常,我的问题是:IO口的定义在哪?……

楼主:
已找到,pin planner。结贴。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CPLD是那个厂商的
不同厂商的IDE工具里面应该有Pin Assignment
在烧录前应该先Assign Pi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CPLD是那个厂商的
不同厂商的IDE工具里面应该有Pin Assignment
在烧录前应该先Assign Pins ...

是这样的!我学习班上的IC是 MAXII EPM570。以前玩mcu,直接可以指定端口,还不大适应cpld。

网友:
QuartusII里面有设置的 我之前弄过的
现在电脑里面没装这家伙 太臃肿了 没办法截图给你 呵呵呵
看看有没有 Assignment之类的菜单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