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电源管脚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4):
正在整一PCI通信模块,第一次整硬件,准备整universial pci,用5v电源(转成3.3v及1.2v)给fpga模块及周围芯片供电,那么剩下的PCI接口中的3.3V电源及电源VI/O接口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就直接电容去耦悬空?其中PCI管脚信号到fpga管脚用了5v转3.3v的总线开关。还有个问题是,PCI出来的信号时钟可以经过总线开关到fpga不(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clk要直接去fpga)?
望大家帮忙解决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
还要电压转换啊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用5V转3.3V的总线开关吗

网友A:
VIO是需要上下游设备一致的,现在的设备普遍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O是需要上下游设备一致的,现在的设备普遍是3.3v

谢谢你大回答!我现在是把VIO脚并起来悬空,加了去耦电容。整个块板的供电都取自5V管脚。这样做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大回答!我现在是把VIO脚并起来悬空,加了去耦电容。整个块板的供电都取自5V管脚。这样做合适吗? ...

你再去去看看VIO的作用,VIO是PCI信号的电源脚,如果pci信号是5V的,那么VIO接5V,如果pci信号是3.3V的,那么VIO接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去去看看VIO的作用,VIO是PCI信号的电源脚,如果pci信号是5V的,那么VIO接5V,如果pci信号是3.3V的, ...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VIO是PCI信号环境的电源供给管脚,如果我要获得5V的pci信号环境,就把所有VIO管脚与PCI的5V供电管脚并联起来,要获得3.3V的PCI信号环境的话就VIO与3.3V的电源管脚并联起来,这样理解或者这样做合理不?
再次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领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VIO是PCI信号环境的电源供给管脚,如果我要获得5V的pci信号环境,就把所有VIO管 ...

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非常感谢,已把板子发出去做了,等回来后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