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设计一个声音比较大的发声东东,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2-09-25):
现在想在5V电压的板子上安装一个发声的东东,希望音量比较大,作为提示用,望朋友们出出主意,用什么器件

网友:
升压,高压放电。
啪啪啪~~~~

网友:
放个雷管在里面,在做个定时之类的,让电路短路,产生一点点火花,然后一刘翔的速度跑出110米,结果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提示音了。

网友:
当然是峰鸣器加一个增音筒了

网友:
升压电路+蜂鸣器。
MALLORY SBM428:输入宽电压范围DC4V-28V,电流3-16mA,实际电压高于2V就能正常工作, 电压越高声音越响,音量:4V时约64dB,28V时约78dB,发声频率:2900Hz(+-500Hz)。尺寸:高度16mm,直径43mm。

网友:
压电陶瓷片,大的那种,不是蜂鸣器那种小的,加合适的谐振腔和喇叭口,用变压器升压到几百V驱动,声压过120dB不成问题。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在噪音比较大的环境下,能在五六米以外听到,振铃声音比较大的电话的振铃声就比较合适。
找个电话拆开看看。

网友:
用5v带动一个气泵,气泵给储气筒打气。储气筒通过压力阀带动卡车的气动喇叭发声音。

网友:
在x宝上搜“报警器喇叭”,100db表示毫无压力
就是不知道有没5V驱动的

网友:
5V电源够劲就用个电动机带个摆锤,敲一个大鼓或大锣 咚咚呛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在噪音比较大的环境下,能在五六米以外听到,振铃声音比较大的电话的振铃声就比较合适。
找个 ...

这个要求用D类驱动普通喇叭加谐振腔就够了,一定要有腔体共振声音才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