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C公司LAN8720很容易烧坏吗?

楼主(2012-09-25):
LAN8720以太网收发器,看其介绍:功耗低、封装小,价格便宜,分商用和工业用。飞思卡尔imx283系统中使用发现有个问题,刚焊接上就出问题的也就算了,换颗片子能正常工作,但是有的片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会出问题,难道便宜没好货不成?

网友:
还没坐过沙发,帮你顶一下

网友:
LZ,你说的是真的?
是否操作不当引起的呢???

楼主:
带电插拔网线算操作不当吗?这个芯片有个nINT脚也不知道用不用的着,让写firmware的niaoren看看linux驱动里面是不是有用总是说没空,上班有这么忙吗!增加laozi的难度!

网友(2013-04-03):
ESD 这么高还容易坏吗

网友:
我们有几款板子上一直在用啊,没有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网卡有问题的。检查一下你们的电路设计,或者是不是有外部高压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