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木头要怎么选用刀具?

楼主(2012-09-25):
材料是松木或樟木条(做模型的),想用雕刻机切外形、开方槽等。因为木头比较软,排屑颗粒大,用刻金属的刀具不合适吧

网友:
雕木头,速度一定要选择最慢的。

网友:
上次看到  有卖人工雕刻刀的。

网友:
平底尖刀不行吗?

网友A:
两刃螺旋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刃螺旋铣刀。

     谢谢,新手正需要的资料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的呢。。。

网友B:
我是用3.175的单刃亚克力铣刀雕木头,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是来感谢5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3.175的单刃亚克力铣刀雕木头,效果还不错

taobao买了几把单刃亚克力铣刀,买回来发现不是平底的,是所有这类刀都这样还是有不同种?
用双刃平底刀来给木头铣平面效果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刃螺旋铣刀。

谢谢!雕刻机还没到手,这些资料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