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能检测出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找了好久都没解决掉,就是两个车机MP3的机子。我测试时其中有一个声音是很干净的(没噪音),一个是有杂音的。我现在的想法是利用示波器来检测其中那个声音不干净的机子,我怎么调呢?等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用麦克风把声音变成电信号,然后分析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麦克风把声音变成电信号,然后分析频谱。

哦,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麦克风把声音变成电信号,然后分析频谱。

频谱看不出来的,一点用也没有。正确的方法是 ,用MP3播放固定频率的声音文件(最好是扫频声音文件,看得比较全面),以前无线电杂志光盘里有这种声音文件。再用示波器直接测量扬声器两端波形,波形越接近正弦波越好 ,坏的那个因该是乱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谱看不出来的,一点用也没有。正确的方法是 ,用MP3播放固定频率的声音文件(最好是扫频声音文件,看得 ...

你怎么判断哪个更接近正弦波?还不是要频谱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哪个更接近正弦波?还不是要频谱分析。

正常的正弦波会非常标准,有问题的话差别会非常大,非常明显的寄生振荡 ,或是直接就是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正弦波会非常标准,有问题的话差别会非常大,非常明显的寄生振荡 ,或是直接就是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 ...

肉眼这么容易看的话,音频分析设备就卖不掉了.至少一台失真度仪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肉眼这么容易看的话,音频分析设备就卖不掉了.至少一台失真度仪是少不了的. ...

失真度仪 是设计调试用的。作为维修来讲,人家已经设计好了,所以不需要想那么复杂。其实如果你熟悉的话,示波器都不要 ,靠耳朵听就行了。
音频分析设备还是算了,又不是搞设计的。维修的有万用表 示波器就足够了。

网友D:
示波器有FFT功能吗?有的话放固定频率的信号然后FFT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有FFT功能吗?有的话放固定频率的信号然后FFT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

数字示波器基本都有FFT功能,算是基本标配功能了
不过频谱分析能力和频谱仪比起来还是差一大截
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些高端示波器厂家是可以把FFT功能做得很强大的,但是都没做,主要就是考虑到他们自己也要卖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