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模块发射距离近,有什么办法提高发射功率,增加....

楼主(2012-09-25):
有人做过无线信号放大器吗?我有个433M的无线串口模块,发射距离非常的近,发送功率小。然后我在想,可不可以搞个纯硬件的放大电路,提高发射功率,使距离能远一些。
问了卖家,都说没办法, 我就在想。 我有航模遥控器,2.4G 的有专门的放大器,提高发射功率达到1W。

433M 放大器 TB找了半天,没有。有一个 要300元。
我就想找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下。有人做过的,给点批评,建议,意见吧。谢谢。

网友A:
纯发射吗?纯发射不管频谱的好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发射吗?纯发射不管频谱的好做一点

恩。遥控器,纯发射的。先从简单的入手,收发切换好像难做。你们给个思路吗,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楼主:
最终目的就是增加发射距离。

网友:
纯发射好做,接个高频三极管就行了,这类功放三极管挺多的。
像PA2464这类,日立、三菱、飞利浦、MOTO、skyworks都有。

网友A:
另外还要考虑你接收端近距离时能不能承受,别直接阻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要考虑你接收端近距离时能不能承受,别直接阻塞了。

恩。 射频这一块,牵涉到的知识蛮多的。我还有点招架不住,谢谢你了。

网友B:
这些433的发射功率大了是超规的,不过1w 到100w的功放我常做,新手建议看下我以前发的帖,blt53a 几元成本,可以轻松做到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433的发射功率大了是超规的,不过1w 到100w的功放我常做,新手建议看下我以前发的帖,blt53a 几元成本 ...

呵呵,谢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433的发射功率大了是超规的,不过1w 到100w的功放我常做,新手建议看下我以前发的帖,blt53a 几元成本 ...

  433M 2W 功放,已上图&调试方法&规格书  RF通信应用  1
  hongby

网友(2012-02-01):
  摆弄 433M 2W功放! ... 1 2 3  RF通信应用  111
  dragonathust1

网友(2012-03-08):
  U波段数传 1W PA 设计  RF通信应用  13
  575a

网友(2011-08-31):
  Si1000 系列内置MCU 的RFIC,有朋友用了不  RF通信应用  26
  syl03130615

网友(2011-12-28):
  找到组织了,上个 台湾产低成本 433M RFIC DATASHEET  RF通信应用  34
  xuejianhua1986

网友(2010-08-14):
  如何让ISM 数传模块--传得更远

找到了,但是打不开,提示 “抱歉,您没有权限访问该版块” 奇怪哦。。   试着按照名字搜索你的帖子,也找不到。

网友(2012-09-26):
引用 楼主:
433M 2W 功放,已上图&调试方法&规格书  RF通信应用  1
  hongby

可以放狗搜索“摆弄 433M 2W功放” 试试。

网友C(2013-01-16):
BLT53A可能是商家自己加了个后缀‘A’吧,感觉就是BLT53?

网友:
你需要多远?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中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433的发射功率大了是超规的,不过1w 到100w的功放我常做,新手建议看下我以前发的帖,blt53a 几元成本 ...

你有看BLT53A的手册吗?36dBm=3W也敢写出来。

3.3V 0.33A的电流居然能出到1W

6V 0.4A居然能出4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LT53A可能是商家自己加了个后缀‘A’吧,感觉就是BLT53?

BLT53是十字架封装,不是SOT89。一纯山寨PA。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T53是十字架封装,不是SOT89。一纯山寨PA。

我看了下与BLT53A参数很相近。
淘宝上搜索下,实物图片视乎也有与BLT53A一样的封装。

网友:
你可能末级发射匹配没做好,我买的成品433M模块20dbm发射功率在4800bps下500米发射毫无压力,直接可以把有屏蔽罩的GPS干扰死机。

20dbm功率已经很大了,再大人受不了,旁边的电子设备也受不了。

网友:
BLT53A增益十几个DB差不多,最后推到26~7个DB就不错了,手册没有公布P1DB参数,没有史密斯圆图,调起来是比较痛苦的。

其实楼主的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法,不要一味的去增加功率,在接收端做做文章,加个滤波器,距离马上就拉开了,在加个LNA,距离拉的更远了。
如果还嫌不够,那再加功率,不过433的PA,体积不小,价格贵,功耗效率也不一定很好。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B:
这些433的发射功率大了是超规的,不过1w 到100w的功放我常做,新手建议看下我以前发的帖,blt53a 几元成本 ...

感谢啊,我是做1W被反射射死,学习啊学习~

网友:
没有说具体多远,不好定义

网友:
我以前用过RF5110G,效果不错,增益显著

网友:
功率大困难,中继是好办法

网友(2013-12-26):
你可以试下我们做的无线遥控器是基于JTT1212无线模块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