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驱动ADS1230时读数一直不对,现将驱动程序上传望高手...

楼主(2012-09-25):
/************************************************
*函数名称: void OffsetAD(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补偿函数,补偿ADS1230的标尺误差
*创建时间: 2012.09.24
*修改说明:
/************************************************/
void OffsetAD(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ADS_READ_IN);
    PORTA&=~(1<<PA7);
    for(i=0;i<26;i++)
    {
        ADS_CLK_H();
        NOP();NOP();
        ADS_CLK_L();
        NOP();NOP();
    }
}
/************************************************
*函数名称: void InitADline(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初始化AD控制线
*创建时间: 2012.09.24
*修改说明:
/************************************************/
void InitADline(void)
{
    unsigned char i=0;
    ADS_CLK_L();
    NOP();NOP();
    ADS_PDWN_L();
    for(i=0;i<25;i++)
    {
        NOP();
    }
    //ADS_CLK_H();
    //NOP();NOP();
   // ADS_CLK_L();
    //NOP();NOP();
    ADS_PDWN_H();
}
/************************************************
*函数名称: void ADS1230_init(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初始化ADS1230
*创建时间: 2012.09.24
*修改说明:
/************************************************/
void ADS1230_init(void)
{
    InitADline();
    OffsetAD();
}
/************************************************
*函数名称: long read_ADS1230(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读取ADS1230转换值
*创建时间: 2012.09.24
*修改说明:
/************************************************/
long read_ADS1230(void)
{
    unsigned char i=0;
    long ADresult=0;
    ADS_CLK_L();
    for(i=0;i<8;i++)
    {
        NOP();
    }
    ADS_PDWN_H();
    while(ADS_READ_IN);

    PORTA^=(1<<PA4);
    for(i=0;i<20;i++)
    {
        ADresult=ADresult<<1;
        ADS_CLK_H();
        NOP();NOP();
        ADS_CLK_L();
        NOP();NOP();
        if(ADS_READ_IN)
        {
            ADresult+=1;
        }
    }
    for(i=0;i<4;i++)
    {
        ADS_CLK_H();
        NOP();NOP();
        ADS_CLK_L();
        NOP();NOP();
    }
    if(ADresult>524287)
    {
        ADresult=1048576-ADresult;
    }
    return ADresult;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uart0_init();
    ADS1230_init();
    while(1)
    {
        ADtemp=read_ADS1230();
        delayms(1000);
        ON_485();//开启485

        if(ADtemp>=100000)
        {
            sendchar('A');
            sendchar(ADtemp/100000+0x30);
            sendchar(ADtemp%100000/10000+0x30);
            sendchar(ADtemp%10000/1000+0x30);
            sendchar(ADtemp%1000/100+0x30);
            sendchar(ADtemp%100/10+0x30);
            sendchar(ADtemp%10+0x30);
        }
        else if(ADtemp>=10000&&ADtemp<=99999)
        {
            sendchar('B');
            sendchar(ADtemp/10000+0x30);
            sendchar(ADtemp%10000/1000+0x30);
            sendchar(ADtemp%1000/100+0x30);
            sendchar(ADtemp%100/10+0x30);
            sendchar(ADtemp%10+0x30);
        }
        else if(ADtemp>=1000&&ADtemp<=9999)
        {
            sendchar('C');
            sendchar(ADtemp/1000+0x30);
            sendchar(ADtemp%1000/100+0x30);
            sendchar(ADtemp%100/10+0x30);
            sendchar(ADtemp%10+0x30);
        }
        else if(ADtemp>=100&&ADtemp<=999)
        {
            sendchar('D');
            sendchar(ADtemp/100+0x30);
            sendchar(ADtemp%100/10+0x30);
            sendchar(ADtemp%10+0x30);
        }
        else if(ADtemp>=10&&ADtemp<=99)
        {
            sendchar('E');
            sendchar(ADtemp/10+0x30);
            sendchar(ADtemp%10+0x30);
        }
        else if(ADtemp>0&&ADtemp<=9)
        {
            sendchar('F');
            sendchar(ADtemp+0x30);
        }
        else
        {
            sendchar('E');
            sendchar('r');
            sendchar('r');
            sendchar('o');
            sendchar('r');
        }
        delayms(5);
    }

}

网友A:
感觉这里有问题:
for(i=0;i<20;i++)
    {
        ADresult=ADresult<<1;
        ADS_CLK_H();
        NOP();NOP();
        ADS_CLK_L();
        NOP();NOP();
        if(ADS_READ_IN)
        {
            ADresult+=1;
        }
    }
改成这样试试:
for(i=0;i<20;i++)
    {
        ADresult=ADresult<<1;
        ADS_CLK_H();
        NOP();NOP();

        NOP();NOP();
        if(ADS_READ_IN)
        {
            ADresult+=1;

        }
        ADresult=ADresult<<1;
        ADS_CLK_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里有问题:
for(i=0;i

刚才试验了一下还是不行,另外你修改的地方多了个“ADresult=ADresult<<1;”

网友(2012-12-30):
我正好也在调这程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