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850+ucos-II+lwip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小弟最近在搞LPC1850+ucos-II+lwip的移植,目前的情况是移植工作完成,整个系统能跑起来,但是lwip不能ping通。操作系统模拟层也按照说明修改了。
移植过程中参考的资料:LPC1850+freertos+lwip   &     LPC1768+ucos-II+lwip   这两个代码都是能正常运行的。
现在纠结的问题:
1.要么将LPC18XX_emac.c(非lwip自带的文件)文件下关于freertos的接口改为ucos的,但是小弟不才,看不懂freertos的接口函数,而且要想将其移到ucos上的话,必须对ucos有深刻的认知。我对ucos也只是知道皮毛。
2.要么将ethernetif.c(lwip自带的文件)文件下关于底层的网卡驱动参照1768改为1850的,但是二者驱动相差太大,修改也有难度。

在这里就是想问问各位大侠,谁弄过ucos+lwip的,需要注意些啥呢?谢谢!

网友:
只用过1850的高速USB,没玩过以太网的,帮顶

楼主:
OK!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在以太网的底层驱动下使能了中断后正常,但是不太稳定,即单独ping时开始会很稳定,返回时间<1ms,一段时间过后就开始变的很长,然后开始出现丢包,总的估计,丢包率在10%左右。如果在ping时刷网页,即输入IP地址显示网页,这时ping就开始丢包。起初怀疑是优先级的问题,因为ping的优先级和http的优先级是不一样的,仔细看了下,与参考代码的优先级设置一样,然后就没继续进行了。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在以太网的底层驱动下使能了中断后正常,但是不太稳定,即单独ping时开始会很稳定 ...

你在注册检查你一你的驱动接口程序。肯定是在这里分配BUFFER出现了问题,如果你认为你的LWIP的BEFFUER够大,可以开到32K,PING大包就会好一,还有就是你的内存未被释放,导制一段时间后紧张。

网友:
mark.
LPC1850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注册检查你一你的驱动接口程序。肯定是在这里分配BUFFER出现了问题,如果你认为你的LWIP的BEFFUER够 ...

谢谢你的指点,我回去试了一下,发现没什么效果。
1.你指的buffer是
#define MEM_SIZE                (2*1024) // used for Lwip malloc
这个吗,我将其改为32K后没效果。另,这里的设置与参考代码的设置是一样的,参考代码现象是没问题的。

2.你指的内存释放该如何做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内存是要看如何分配的吧?

网友(2015-03-26):
兄弟,能交流下吗?我现在用的是LPC1857的,程序运行到OSStartHighRdy后,程序就跑飞了,是不是中断向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