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请进,第二版正式版升级失败

楼主(2012-09-25):
升级前使用正常,升级后就出现白屏,90版软件编译下载都正常,就是白屏,sdram也补焊过,实在是没招了,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先下载配置文件,不要断电,再下载程序文件,再上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配置文件,不要断电,再下载程序文件,再上电重启

这是当然啦

网友:
看来做成产品后,售后就够麻烦的啊。各种问题,和实验很不一样。

楼主:
呃,是很麻烦……

楼主:
实在是搞不定了,换了8.0版本,重新网上下载工程文件烧写进去还是白屏,软件上应该是没问题了。

楼主:
板子没上nios可以正常运行,fpga没问题,上了nios就不行了,应该是sdram的问题,更换sdram后,问题解决

楼主:
呃,怎么回事,什么都没动,关机,重启又不行了,N次重启后好了一次,然后又不行了,白屏。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呃,换sdram后发现按住芯片一端就正常,仔细检查发现有个脚虚焊,终于正常了,有板子的最好加个东西壳保护下,似乎有点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