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提示是不是代表芯片被锁了,有没有高手能解锁啊

楼主(2012-09-25):
C28xx: GEL Output:
Device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GEL Output:
Device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C28xx: Flash Programmer: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3f72fd on Page 0 of Length 0x16
C28xx: GEL: File: E:\CCS5.2\workspace_v5_2\TFT61509\Debug\TFT61509.out: Load failed.

网友A:
我的芯片被锁,在flash插件下载编程时候,会提示让输入密码(当然我是不知道密码是什么)。不输入密码是无法进行flash编程的,貌似你的flash还进行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芯片被锁,在flash插件下载编程时候,会提示让输入密码(当然我是不知道密码是什么)。不输入密码是无 ...

很悲剧,被同学一摸开关就成这样了,再怎么都下载不了了

网友A:
你还知道是被同学摸的出了问题,我的2块被锁,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锁的。现在都是先用着ram调试,换了CCS5版本了,一键烧下去,省得让我选择一些东西了。

网友:
在烧flash的擦出程序的时候,电源不稳定或者掉电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知道是被同学摸的出了问题,我的2块被锁,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锁的。现在都是先用着ram调试,换了 ...

程序大了RAM不够哇,28035RAM有点吃紧,一直用的CC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