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Nios的C程序,指针总是赋值有问题?

楼主(2012-09-25):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int NSize  = 100;
  unsigned int *p = NULL;
  int j = 0;
  unsigned int val[100];
  p = (unsigned int *)malloc(sizeof(int) * NSize);
  memset(p, 0, sizeof(int) * 100);
  memset(val, 0, sizeof(int ) * 100);
  for( j=0; j<5; j++)
  {
    *(p++) = j;
    val[j] = j;
    printf("p address:0x%08x context:%d\n",(int)p, *p);
    printf("val address:0x%08x context:%d\n",(int)&val[j], val[j]);
  }
  free(p);
  p = NULL;
  printf("Hello from Nios II!\n");

  return 0;
}

感觉没什么错,但是指针部分赋值总是显示数据调试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指出哪里问题,谢谢!
调试结果显示:
NSize        100
p        0x0400800e
        *p        4294967295
j        5
val
        val[0]        0
        val[1]        1
        val[2]        2
        val[3]        3
        val[4]        4

网友:
你想要的结果是这样的吧??
p address:0x005017f0 context:0
val address:0x0022fd84 context:0
p address:0x005017f8 context:1
val address:0x0022fd88 context:1
p address:0x00501800 context:2
val address:0x0022fd8c context:2
p address:0x00501808 context:3
val address:0x0022fd90 context:3
p address:0x00501810 context:4
val address:0x0022fd94 context:4
Hello from Nios II!

网友A:
for( j=0; j<5; j++)
  {
   // *(p++) = j; // 可以搜"C语言副作用, 序列点"
    *(++p) = j; // 但是这样的话, 分配的100个内存中, 第一个就浪费了. 还是用下面的比较好.
  // *p = j;  // 一
    val[j] = j;
    printf("p address:0x%08x context:%d\n",(int)p, *p); // 没必要强制转换吧? 下面同理
    printf("val address:0x%08x context:%d\n",(int)&val[j], val[j]);
// ++p; // 二
  }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j=0; j

多谢monekerman,提供了一个C语言“副作用”的资料学习,这个非常好,写C还是得规范,C“副作用”有点像volitale定义的硬件接口上,防止在寄存器与内存之间突发访问,防止不当的异常值,这是个人观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