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刷屏 斑点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用过ucgui/emwin都有,但是都遇到过,在控件里显示汉字的时候(比如按钮名称,窗口名称啥的),下方总是会随机的出现一些点点,
一直很疑惑是怎么造成的,在这里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啊,直接裸跑emwin没有问题,好像是上了时钟校准不好导致的,上了实时操作系统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啊,直接裸跑emwin没有问题,好像是上了时钟校准不好导致的,上了实时操作系统以后~ ...

还以为你最近实习没工夫逛论坛了呢。。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方法,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将汉字字符的数据数组增加一行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覆盖掉那些点点。你可以试下

网友:
有遇到过,芯片供电电压错误引起的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