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SART接收是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求教!!USART在接受到一个数据包 并且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   这是又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那么系统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尼
是按照新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一系列动作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
如果执行过程很短,应该执行完再执行下个动作。主机方面应该收到从机执行完的回答才想法下个动作的指令。

如果执行动作长,且可以打断并从头执行,那么主机可以在收到从机上个数据包完整接受应答后(不表示执行完),再发送下个动作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
如果执行过程很短,应该执行完再执行下个动作。主机方面应该收到从机执行完的 ...

谢谢 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