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FPGA能模拟DVI或者HDMI数字视频输出吗?

楼主(2012-09-25):
请问大家,用FPGA能模拟DVI或者HDMI数字视频输出吗?
如果能,请问用哪款FPGA?谢谢

网友:
加一个HDMI芯片

网友:
专用芯片更好使,模拟功能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模块,不过那个价钱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spartan6系列可以做到720p
xilinx 7系列可以做1080p
不过官方推荐的方案都是用专门的解码芯片

网友(2013-02-18):
SII9134_TX 但是找不到詳細資料
SII9135_RX

网友B:
FPGA可以直接出DVI,HDMI也可以直接出

SPARTAN LX6不带T的都可以出DVI,应为带宽不高,所以分辨率做不到1920x1080x60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可以直接出DVI,HDMI也可以直接出

SPARTAN LX6不带T的都可以出DVI,应为带宽不高,所以分辨率做不到192 ...

不知道有没有硬体连接方式.
搜寻到一个范例,标题是 HDMI,但是实际上是 DVI 输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模块,不过那个价钱不是一般的贵

要接近20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