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四路输出,一路带载接近满载,另三路电路飘大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虾,我设计一个反激电源,用的是TOP255 设计,四路输出+5V  ,  +24V   ,+12V   ,-12V  ,其中5V电压带载将近1A左右,24V  12V  -12V 带载都 比较小,  但是电压飘的比较高  37V  16 V    -18.3V ,希望大虾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来改进, 是带假负载来把电压降下来,还是减少24V  12V  -12V  绕的匝数,来使电压降下来。。。。。。。

网友A:
把空载电压做高一点也就是线圈多绕一点,后面用线性稳压再降下来

网友: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把满载的那个绕组与空载的线圈尽量靠近绕,并且,实际工作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其它绕组空载。

网友:
这个应该要价格负载吧,后端再加稳压芯片。现在可以先试试其他路的负载能力,再判断变压器的变比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空载电压做高一点也就是线圈多绕一点,后面用线性稳压再降下来

带载小的几个电压,要不要把绕圈少绕一点, 这样电压可能就降下来了,要是用线性稳压的话,怕线性稳压负载不够大,会把它烧坏。。。。。。

我感觉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压器的线圈,但是这个,好难做的,变压器我们又不会绕,只能叫人家帮绕一下,这样就要浪费时间了,,,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另外我 发现除了5V,其它输出电压输出纺波比较大,有的有个好几V的纹波,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载小的几个电压,要不要把绕圈少绕一点, 这样电压可能就降下来了,要是用线性稳压的话,怕线性稳压负 ...

既然你都说其他组电压负载不大了,就不用担心线性稳压负载不足的问题了
减少线圈当5V组负载减小的时候,其他绕组的电压也会下降

网友:
次边反馈只能稳定一路,当稳定的这路从轻载到满载对其他输出影响较大。如果改用原边反馈,同时原边加一定的假负载,次级一致性会好一点。变压器绕组顺序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载小的几个电压,要不要把绕圈少绕一点, 这样电压可能就降下来了,要是用线性稳压的话,怕线性稳压负 ...

好几伏的纹波应该是100Hz的吧,因为这几路都没有稳压,原边的电压波动直接耦合过来了,增加原边的滤波电容应该可以减小,但成本增加了没有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载小的几个电压,要不要把绕圈少绕一点, 这样电压可能就降下来了,要是用线性稳压的话,怕线性稳压负 ...

多路输出变压器绕法很关键,假手于人很难有好结果的,自己买材料手工绕吧,调好了再让厂家按参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说其他组电压负载不大了,就不用担心线性稳压负载不足的问题了
减少线圈当5V组负载减小的时候, ...

我的意思,5V那边绕圈不减少,就减少其它输出的绕圈,因为5V正常使用基本上就满载,会把其它输出带的飘上去。

网友:
变压器输出绕组叠起来绕制,反馈那个地方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