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900模块AT+CDNSGIP命令解析到的域名IP是错误的

楼主(2012-09-25):
使用该命令解析到的域名IP与在PC上用CMD命令ping到的IP是不一样的,而且该命令每次解析到的IP都是相同的,不变的 221.176.4.145。
我们的域名是使用花生壳动态解析到我们自己的主机上的。
另外,使用该命令解析域名 www.163.com后再解析我们自己的域名就和ping命令的结果一样了。

请懂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那个,可能内部协议栈有点问题。主机的ip是公网的吗?

网友:
不是说有些地方的移动屏蔽动态域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可能内部协议栈有点问题。主机的ip是公网的吗?

谢谢两位。

是这样的,我的主机是内网的,是通过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到我的主机的。
对网络不是特别了解。
我想得很简单,用ping命令看到的ip和模块的DNS解析得到的IP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

是这样的,我的主机是内网的,是通过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到我的主机的。

这块东西玩过NAT打洞,会比较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