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玩百万象素摄像头,分享经验

楼主(2012-09-25):
在STM32上做了一个平台,搞定了130万象素的MT9M111 CMOS Sensor接口,后来又分离出来做成一个独立模块,有时间就在上面玩玩图像算法,可以LCD预览显示,OSD叠加,压缩存储,二值化,特征提取,目标识别。。。。 广阔天地呀!呵呵,先上图:
平台:

图片:

图片2:

1280x1024这个JPEG图,就是由MT9M111捕捉、STM32压缩写到SD卡上的,4mm的小镜头,没有背光随手拍的,虽然比较暗淡没艺术感,但分辨率是硬道理啊!一直只是玩玩,看到这个图,感觉可以用来做点东西,虽然还没想好做什么。
用这个平台做过了一些USB Video Class的探索,在论坛上发过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62477-1-1.html
程序是相通的,JPEG编码源程序也在那里。那个开始用的是OV7670,STM32 firewware还是v2.02的,后来改成MT9M111,fireware懒得升级了。
先贡献MT9M111的驱动源程序,带注释无码版本,不是原装但绝对是原创的。

这个程序,代码以外的文字总结,在我的博客上:
chunxx.21ic.org

其他的一些算法移植也小有成绩(不是成就),不过还属于玩家,也就是玩物丧志的家伙,如果打开门,有人围观起哄的话,还比较容易想起自己远大的理想,所以决定,有时间的话就上传一些源程序,分享一下心得,希望能遇到同道。

网友A:
MT9M001楼主有STM32的驱动代码吗?

网友:
很不错啊,要是有更清楚的效果图,相信大家更喜欢了。

网友:
很好!移植了OPENCV?

楼主:
后2个图就是1280x1024的,但上传后就显示成500x400了,如果用“另存为"保存到电脑看要好些。
回4楼:没用过MT9M001,没IC也没程序,MT9M111这个也没原始程序,自己一.针一.线抠出来的。
回6楼:没敢移植OpenCV,那货太博大精深了,DSP上都不敢移植。

网友:
太高端了,顶楼主啊

网友:
mark too lz我们同城

网友:
好像很强大,顶顶顶……

网友:
顶楼主,感觉蛮好的

网友B:
感觉这个比较强大了,不知道压缩一幅要多少时间

网友:
用过几个MT的摄像头,就是不会什么算法,只能采集看了

网友:
这个要顶,楼主很是强大。。

网友:
收藏了,有空再研究

网友:
顶你一下。。慢慢来不要放弃,过好久会发现有质的变化。

网友:
楼主厉害!STM32做JPEG编码压缩,速度怎么样呢?大概能有多少帧哦

楼主:
   上程序: Keil MDK下完整的Project,图像存储为JPEG和Bitmap文件。比较懒,按键也没有,通过串口发”p”切换RGB565或YUV格式,发”s”捕捉图像,编码保存到文件。当前是RGB格式存为Bitmap文件,是YUV格式就存为JPEG。包括fatfs 0.09文件系统,SDIO  4b模式存到SD卡。

    单帧JPEG编码并写入SD卡,1280x1024图像,时间约4s。Bitmap文件,时间约15.6s。
  640x480图像, JPEG时间约660ms~880ms,Bitmap文件存储约3500ms~4800ms,和SD卡有关系。
  按此总结,不管是写到SD卡还是USB、串口发出去,JPEG编码都是值得的!
   Bitmap文件是直接存储RGB565,这个还是有些道道的。摄像头和LCD,最直接是RGB565,看别人的程序,好些用的是RGB888,虽然转换很简单,每个Pixel搞一次也是严重的浪费啊。RGB565的Bitmap虽然Windows支持,但AcdSee这些就不大支持了,有点Bug,花了老大的耐心才从MSDN上找出答案,文件头格式上有些小技巧。

网友:
不错,130万像素,很好的摄像头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程序: Keil MDK下完整的Project,图像存储为JPEG和Bitmap文件。比较懒,按键也没有,通过串口发”p” ...

楼主能拍几张生活图片么,这么高的像素,真想看看正常光线下拍摄的照片效果。有意啊!

网友:
似乎用了SDRAM?

网友:
好东西 ,挺强大的啊

网友:
顶起,,coms图像

楼主:
是用了SDRAM。有人支持就多罗唆几句。
用STM32玩摄像头,是从OV7670开始的,用BL422 FIFO的方式基本上没什么好玩的,也就能够丢到LCD显示,单帧存储,640x480的图像只能用320x240,MCU基本上没时间做其他事。不过比起模拟视频信号输出的摄像头来,它是并行数字口输出,时钟速度可调,有很大扩展的空间。模拟摄像头只能通过SAA7113之类解码,按死死板板的ITU656,27M时钟输出,不用DSP的话基本上没什么操作空间。
    不过DSP也不是天生就能上图像的,象DM642,应用板是要FPGA扩展的。自然的思路就是用CPLD扩展STM32子系统,扩大内存。STM32单以运算速度而言,应该可以达到80386的水平吧?很多经典的图像处理算法都是在386时代就有了,有了足够的内存就有玩头。SRAM大容量太贵,理想的是SDRAM,不过,现实中没有STM32接口SDRAM的例子可以参考,一切靠自己,硬来!
    在STM32上扩展8M SDRAM,FSMC接口;摄像头输出直接存入SDRAM,1280x1024的图像也足可以放上2帧;MCU直接在内存中读已经组成帧的图像,不用管象素和行怎么来的;读写分离,同时进行,这样MCU处理再慢也不影响图像捕捉;另外的冗余资源,做了一个抽取器,不管是640还是1280的图像,抽取成320x240的小图像,直接送给LCD小屏显示。
    摄像头最初还是用OV7670调试,640x480模式。通过之后改用MT9M111,接口基本相同。基本定型之后,觉得摄像头部分可以固定,MCU周边电路需要根据应用不同而修改,所以把这个扩展部分分离出来,做成一个独立模块,提供给MCU一个简单的FSMC接口,就起名叫fsmc-Camera吧!

(数码相机拍的,不是自己拍自己)
    玩这个的目的,是想把PC上用的一些图像算法移植到单片机上来,看看是否有可能做一些简单的目标识别、图像定位之类应用。JPEG编码是附带做的,反而没耗费多大精力。现在虽然没什么成就,回过头来看,路线应该是正确的。以前对CVBS图像玩得可谓精熟(06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STC51单片机实现的汉字OSD模块,现在还有朋友要货),但模拟视频的时代无可奈何的要消失,如果还执着于CVBS,只能离开图像这个邻域了;CMOS摄像头这一块,刚开始玩这个的时候,30万象素算高级,现在连起步价都不够了,应该是发展的方向。

楼主:
中午拍了几个图,室内自然光下,8mm监控用的那种镜头:

大约1mm外对着电脑屏幕拍,受窗边光线的影响比较明显。
换一个16mm的镜头,清晰一些,但视区变小了很多,不能把整个屏幕拍下来了:

视场和镜头是互相制约的,不过其的关系一直不大清楚,生活照片很难拍,缺少艺术细胞,要向陈老师李老师多学习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了SDRAM。有人支持就多罗唆几句。
用STM32玩摄像头,是从OV7670开始的,用BL422 FIFO的方式基本上没什 ...

LZ的想法很有预见性,学习了。将来一大趋势

网友:
楼主V5啊!在此学习!

网友:
我们菜鸟的好食物

网友C:
LZ这个 CPLD+SDRAM才是关键啊
STM32F407IGT6,虽然带DCMI,但只能接SRAM,还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 CPLD+SDRAM才是关键啊
STM32F407IGT6,虽然带DCMI,但只能接SRAM,还是鸡肋

王工犀利,指出了要点。
开始做这个的时候还没有F2,F4,F2出来的时候知道带有DCMI,感觉很不爽,难道又成了沙滩上的泡沫?F4出来的时候几乎想放弃了!后来仔细评估,F4虽然有DCMI,但它的SRAM并放不下大分辨率的图像,能抓图像但没地方放,没什么意思,还是可以共存的。
这个还没在STM32F407上试过。F4速度提升不少,价格下来的话值得搞搞,不过真要对速度高要求的话,不如上ARM11,Cortex-A8。

网友C:
STM32F407xET6+al422(Processed Bayer RAW格式)可以实现VGA分辨率 JPEG压缩,
STM32F103xET6+al422(Processed Bayer RAW格式)可以实现QVGA分辨率 JPEG压缩,
主要的问题还是RAM的问题,F407能SDRAM就真的完美了

楼主:
看来过节不休息的人也不少呀,一个小假过来就到了水底。
20楼贴出源码用了Lib,自己的一些底层东西都放在Lib中,主要是自己方便:有想法时就开一个Project试一下,路路续续开了好几个Project,又没有用Workspace的方法,每个Project下面都可能改这个底层,没同步到其他Project下,时间长了就搞得乱七八糟,最后选择用Lib的方式,谁也别乱改底层。Lib的源码也可开放,MT9M111.C/H就是其中之一,有兴趣读的可以直接email找我:hcc21cn#163.com. (#->@)。
JPEG和文件存储是基本功,虽然感觉良好,也没打算用来做什么。以后有时间会贴其他Project的源码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过节不休息的人也不少呀,一个小假过来就到了水底。
20楼贴出源码用了Lib,自己的一些底层东西都放在Li ...

用不着完全开源。LIB就可以了 ,LIB里面放好版权信息
-------------------------------------------------------------------------------
看看我的那些开源的,虽算不上什么技术,但被抄防无数,不管是“名人”还是名不经转的人,个个都声称原创甚至销售。

网友:
还是换个ARM9吧。。。。。RAM实在是太小了点。。。。

网友:
现在A8 A9什么的也可以考虑了。。。

楼主:
用A8 A9我觉得不如用个X86的工控板,用Windows操作系统,再用NI Vision或者xxxSight之类的商业库,什么都解决了!不过这个路数已经玩过了,想玩点新鲜的。

楼主:
上传二值化演示程序。生成阀值,二值化图像后通过USB,以USB Video Class摄像头形式连到PC看结果。

楼主:
二值化是图像处理最简单也最麻烦的东西。说简单,就是用一个阀值,比如128,分割0~255的亮度就可以了;说复杂,一个成功的二值化,就是把图像分割成背景和目标两部分的过程,得到正确的目标部分,OCR,识别,定位什么的就成功了一大半。
经典的全局阀值二值化方法是OStu法,日本人大津前二原创,如果不爽日本人,可以称它的学名“最大类间方差法”。这方法理论上很优美,但实际用时不一定能得到理想的结果,要根据具体场合做修改。
从单帧图像到连续图像,二值化阀值没必要每帧都计算一次,也不能总不变,N帧计算一次。也可以在二值化后处理结果变化较大时立即重新计算阀值。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摄像头在弱光环境下表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摄像头在弱光环境下表现如何?

弱光环境没研究过,不能用AE,有兴趣时可以试一下

网友C:
mt9m111 弱光性能不如OV7670,不过 镁光的传感器可以把帧速设置的很低长时间暴光获得清晰图象,OV的帧速却不能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9m111 弱光性能不如OV7670,不过 镁光的传感器可以把帧速设置的很低长时间暴光获得清晰图象,OV的帧速却 ...

是的,就是手工设置曝光控制寄存器,不用AE。这个很难缠,厂家资料给得很模糊,有些东西只能自己慢慢推敲。

楼主:
显示灰度直方图:

具体应用中,二值化应该参照直方图来做,一切不看直方图的二值化方法都是耍流氓。如果直方图上有两个隆起的峰,把阀值放在两峰之间的沟沟处就基本OK,一边是背景一边是目标。如果直方图是一柱擎天,那就麻烦了,需要参照目标特征调整,而且很难调到真正的准确。偶这里可以在LCD上显示图像的灰度直方图,勉强用用。
在实践中偶更常用的是一种P分位法,Percent,记不得出自哪里了。预估目标象素占整体图像的百分比,在直方图上从高端向低搜索直到积累直方图计数超过或接近这个百分比对应的象素数…..,文字描述太拗口了,程序其实很简单,有兴趣自己看。
没用一种方法是真正完美的,这问题已经有几万篇论文灌过水了,每年还在以几千篇的速度增加,研究得太细没什么意义,实际应用时,去调程序不如调一下照明光线!

楼主:
图片没贴上

网友E:
楼主找到一个USB CLASS video的范例 共享一下
http://code.google.com/p/lxyppc-tetrix/
http://bbs.21ic.com/icview-1639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一个USB CLASS video的范例 共享一下
http://code.google.com/p/lxyppc-tetrix/
http://bbs.21ic.c ...

这个例子我开始就研究过呀!USB Video Class实现的程序在这个帖子中: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62477-1-1.html
我在blog写过做UVC的思路:chunxx.21ic.org

楼主:
UVC摄像头我只是作为一种调试手段,不过很不喜欢这东西,太TMD娇气了,一不小心就搞得Explorer也死掉。
DirectShow这个框架搞得巨复杂,也就巨脆弱。
这两天测试帧差运算,相邻2帧相减,没有好的测试方法,还是通过UVC,接到PC显示,用DirectShow DDK内置的AMCap.exe程序捕捉视频,能捕捉到AVI文件,Capture时显示是正确的,AVI文件播放确巨慢,几十秒的视频在播放器中打开成了几分钟,AMCap的帧率设置不起作用,不知道这么搞它,谁能帮我看一下?
更搞笑的是,这个几十秒的AVI文件6M多,用RAR压缩,只有91K!Microsoft真的Out了。

楼主:
两帧相减就一个函数,无处可折腾,郁闷。

uint16_t IMA_FrameDelta(uint16 width, uint16 height, uint8 offset)
{
    int32 x, y;
    int16 tmp1;
    uint16 tmp2, prev_frame, near_frame;
    volatile uint16_t *img_ptr;
    uint16 *buf;
    uint32 ticks;

    ticks = SysTickTime;                        //for debug
    near_frame = PLD_LockImageFrame(1);
    prev_frame = Pld_SweepPage(near_frame);
    buf = (uint16 *)g_IMG_RowBuffer;

    for(y=0; y<height; y++)
    {
                //从最新帧读取1行放在Buffer中
        Pld_SetFsmcPage(near_frame);
        Pld_SelectImgRow(y);
        img_ptr = (uint16 *)Pld_PixelPtr(0);
        for(x=0; x<width; x++)
        {
            buf[x] = (uint16)(*img_ptr++);
        }

        //行Buffer与次新帧的对应行相减,Update到次新帧
     Pld_SetFsmcPage(prev_frame);
        Pld_SelectImgRow(y);
        img_ptr = (uint16 *)Pld_PixelPtr(0);
        for(x=0; x<width; x++)
        {
           //逐点亮度相减,色度丢弃或从单帧中取
        tmp2 = (*img_ptr);
            tmp1 = abs((tmp2 & 0x00ff) - (buf[x] & 0x00ff)) + offset;
            if (tmp1<0)  tmp1 = 0;
            if (tmp1>255)    tmp1 = 255;                //规范化
//            tmp2 = tmp1 | 0x8000;                        //只取亮度
//            tmp2 = (tmp2 & 0xff00)|tmp1;        //色度从次新帧取
            tmp2 = (buf[x] & 0xff00)|tmp1;        //色度从最新帧取
            (*img_ptr++) = tmp2;
        }
    }

    Pld_SetFsmcPage(prev_frame);
    ticks = SysTickTime - ticks;
    printf("\r\nFrame SUB run times:%dms", ticks*5);

    return(prev_frame);
}

两幅1280x1024的图这样相减,时间居然要2s! 逐点运算很可怕。

网友:
楼主是偶像啊!

网友F:
楼主在么, 发我个消息。有项目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么, 发我个消息。有项目合作。

已回消息。

楼主:
再上源程序
基于色彩的图像分割

成熟的图像算法大多数是基于灰度(or 曰亮度)的,色彩比较难处理。近来基于HSL彩色的方法有点异军突起的架势,似乎是得益于camshift算法的广泛传播。Camshift在目标跟踪上做得很成功,用的就是HSL分量。
作为探索,研究了一下基于HSL色彩的图像分割。连续的图像,那叫视频,要求太高了不敢做。只是试一下在单帧图像内,找出指定颜色对应的块并标注出来,也就是图像分割的范畴。

楼主:
运行效果:

楼主:
RGB转换成HSL,可以排除亮度的影响,而亮度是与环境光照直接关联的。不过HSL不像RGB/YUV那样是直接来的数据,现实的数据分布规律还要摸索一下才知道。简单的方法,是做HSL的直方图。直方图看到的如下:

上边是HUE色调,下边是饱和度SAT,亮度就不管了。可以看到这个直方图有尖锐的峰,特别是HUE,主要分布在几条线上,对比灰度直方图,这类统计特征的数据应该好处理得多!另外发现,饱和度都处于比较低的区域,这个对阀值选取是有意义的。

楼主:
在HSL域,色调HUE是主要的。设定目标特征时,可以从直方图统计上估计出hue,当然更可靠还是弄到PC上算;SAT和LUM给个比较粗糙的值,逐步调整。实验的结果还是很成功的:

这里用的是基于十字模板的快速块匹配分类,太小的目标识别不了,不过速度相当快:1280x1024的图像,整图识别时间在100ms左右,就是作为连续目标跟踪也基本可用;如果加一些ROI区域调整机制,连续图像完全可以处理。

网友G:
想问LZ,那个镜头哪有买?CMOS芯片倒是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LZ,那个镜头哪有买?CMOS芯片倒是可以买到

我用的是普通4mm和8mm镜头,安防用的那种,在安防市场买的,你在淘宝上查“单板镜头”一大堆。单板镜头和镜头座是分开的,PCB上预留镜头座的安装孔就可以了。

楼主(2012-10-27):
小总结:
    整体而言,基于HSL的鲁棒性相当好,不用太折腾就能稳定下来。不过理想和实际总还是有距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亮度的影响还不能完全排除,太亮和太暗易失败;如果目标物表面有反光特征,识别失败概率很高!光线太强,或者主动发光物,CMOS Sensor会饱和,色调丢失,如红色LED图像上大快是纯白;红外线不行,滤光片影响,CMOS Sensor对不同光谱段的敏感的非线性影响不知道。
    从RGB转换到HSL是一种经典的算法,虽然不复杂,不过在单片机上用,如果每个象素都来一下转换,消耗的时间也很可观,只能用快速匹配法。不过摄像头是不能输出HSL值的。现在在肤色识别的研究中,有用YUV域,根据UV分量识别色彩的,这个倒是值得关注,如果用UV识别能像HSL这样方便,可以省很多事。
   拍了一段AVI,懒得传到视频网站上了,divx再压成rar,有兴趣的自己下载打开:

这一个Project封闭,完整程序放在博客上:chunxx.21ic.org

网友:
楼主太强了,给力!

网友:
最近搞个摄像头玩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C:
STM32F407xET6+al422(Processed Bayer RAW格式)可以实现VGA分辨率 JPEG压缩,
STM32F103xET6+al422(Proc ...

STM32F103xET6+al422(Processed Bayer RAW格式)为什么不能实现VGA分辨率?哪方面限制了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TM32F103xET6+al422(Processed Bayer RAW格式)为什么不能实现VGA分辨率?哪方面限制了这个功能? ...


STM32F103的RAM太小,输入缓冲需要至少30KB (640*3*16 )!!。输出缓冲起码50KB( 要是想整个JPEG图片数据都缓冲到RAM里 输出缓冲起码需要40K--50KB,若“流水线”模式一边压缩一边输出可起码也要10K以上,才勉强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算得很合理呀,做DCT输入8行Buffer,4:1:1抽样的话16行,640x3x16。huffman输出倒不一定要那么大,可以把质量压下一些,一般自然图20K左右也不错了。关键还是FIFO,AL422存不下一帧640x480图像,在压缩的时候后续来的数据就丢了。
JPEG这类磨炼了几十年的标准很难做什么提升,不行就只能拉到。不过现在倒是有兴趣研究一下二值图像压缩,非标准的方法,每帧图像压缩到2KByte以下的话,串口传出来就也不怎么费力了,可以传给其他MCU或者PC做应用。

网友C:
aL422可以缓冲下VGA分辨率的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422可以缓冲下VGA分辨率的图象

是。我粗心了,不过得2片并联16Bit,否则是单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粗心了,不过得2片并联16Bit,否则是单色。

单片呀 单片VGA  不过得小心处理数据

网友I:
学习一下,楼主的摄像头都是CM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呀 单片VGA  不过得小心处理数据

想明白了。用流水线抢时间,是可行的,不过时序要把握得很好,高难度!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一下,楼主的摄像头都是CMOS吗?

CMOS。开始时用OV7670,后来都用MT9M111

网友:
留下脚印,表示赞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明白了。用流水线抢时间,是可行的,不过时序要把握得很好,高难度!佩服 ...

"用流水线抢时间"是什么意思?
是一边输入一遍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流水线抢时间"是什么意思?
是一边输入一遍输出吗?

是哦。不过我没试过,别问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哦。不过我没试过,别问我

那这个对MCU的速度要求就有些高了。一般输出VGA的话,是RGB格式呢,还是YUV422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这个对MCU的速度要求就有些高了。一般输出VGA的话,是RGB格式呢,还是YUV422格式? ...

看你做什么用啦,JPEG压缩要YUV输出,显示或者Bitmap存储用RGB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你做什么用啦,JPEG压缩要YUV输出,显示或者Bitmap存储用RGB

如果是YUV422输出,那缓冲器AL422就可以存下整张图片了,是吧。
我对YUV422格式不熟悉,我的理解是一个像素平均占用内存为一个字节,这样对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用了SDRAM。有人支持就多罗唆几句。
用STM32玩摄像头,是从OV7670开始的,用BL422 FIFO的方式基本上没什 ...

楼主用CPLD扩展STM32内存时,CPLD内部构造FIFO了吗?
CPLD读/写SDRAM是 单字节 还是burst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YUV422输出,那缓冲器AL422就可以存下整张图片了,是吧。
我对YUV422格式不熟悉,我的理解是一个像 ...

不会全部存在里面,边写入边读出,存在里面的是读出比写入慢那一部分,所以要求比较高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CPLD扩展STM32内存时,CPLD内部构造FIFO了吗?
CPLD读/写SDRAM是 单字节 还是burst ? ...

CPLD的细节不便公开,这类是固化的东西。不过可以告诉你一点经验:SDRAM不难处理,不管是Single还是Burst,难的是fsmc接口。

网友J:
引用 楼主:
CPLD的细节不便公开,这类是固化的东西。不过可以告诉你一点经验:SDRAM不难处理,不管是Single还是Burst ...

CPLD做的sdram控制器对我已经不是秘密了
单字节次读写一次要4-8个时钟周期吧,sdram的时钟如果是100M的话,那数据有效带宽基本为12M*16bit了
如果用RGB565格式,800*600分辨率,简单的算,一帧至少为480000*16bit,FPS=20多,
中间还要读写错开,MCU还要发控制指令
我很好奇楼主的数据吞吐率最高可以做到多少?
以前用LM3S做的时候觉得刷新好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CPLD做的sdram控制器对我已经不是秘密了
单字节次读写一次要4-8个时钟周期吧,sdram的时钟如果是100M的话 ...

速度不快,我用的是80M Clk,有一半带宽被CMOS Sensor输入数据自动存储占据,不过主要还是受FSMC制约。MCU读写Pixel大致要250ns。STM32的FSMC是一个有争议的东西,性能不像ST说的那么好,我在另一个Case中,用GPIO也能超过FSMC的速度 ,不过FSMC读写不会被中断影响,程序处理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其实以前我做过一个EDO DRAM的版本,那个接口要比SDRAM快,而且简单!可惜EDO DRAM退出市场了,不敢再用。

网友:
神一样的的贴子,就是人太笨,看不懂,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这么耐心的分析。

楼主:
不小心过了100楼,自我庆祝一下。过几天整理激光光点跟踪的工作成果。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

网友:
正准备玩玩,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牛人啊!等用的着时再来看看

网友:
好强的帖子,关注

楼主:
继续报告,激光光点捕捉
实践用Blob算法捕捉激光光点,基本成功!
以前研究过这么个玩意:用摄像头拍摄激光教鞭(配合投影仪使用)画面,捕捉激光光点位置,由光点位置模拟鼠标移动。当时只做了个半成品,没有继续走下去, 当时收拾了一下放在博客上: chunxx.21ic.org 。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查到过好几篇这方面的研究生论文,市面上也见过类似的产品(好像叫“光影手”之类),貌似WII的遥控器也用了类似的东西。没有解剖过别人的东西,大致原理类似,用光学法捕捉最亮光点(可以是红外),以其位置替代鼠标输入。
以前做的时候搞了个投机,直接抓取模拟视频信号的电平最高点。用的是视频信号处理方法而不是图像处理方法。这个方式虽然机巧,毕竟是非主流,用来做产品的话,扩展性和遇到问题的解决余地有限,当时没往下走这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个人认为做产品还是应该正大冲和。
不过当时也是没办法,没有合适的图像处理平台,总不能用上K价位的DSP来做一个替代鼠标的玩意吧!现在有了STM32 + fsmc-Camera平台,再次实验了一下以前的想法,证明基本上是可行的。

楼主:
      主要涉及的是Blob中的区域标记算法,把二值化后为1的光斑按连接性一个个提取出来,这时得到的不再是象素,而是一个个独立的“物体”,可以计算出其重心、外接矩形、面积、周长等几何参数。激光光点的亮度比环境内其他物体都高,二值化后在画面上就是一个光斑,其面积可以粗略估计出来,重心坐标就是激光光点位置。
    Blob算法是以前在PC机上自己搞出来的,特点是资源需求小,正好移植到单片机上用,效果很好。这部分程序虽然不大,却是精髓,没有以前的基础是不敢做的。标记过程基本上脱离了Pixel图像,对内部RAM数据处理,整图标记几十ms就能完成。
    这个算法程序就不公开了,汗水与失眠的结晶,不能用来助长不劳而获。贴出整体调度程序:

楼主:
int32 IMA_SpotPick(TObjBlob *pObjBlobs, int16 bufsize, int32 tar_area, int32 area_thre)
{
        TRectCell rc;
        int32 blobnum = 0, i, cnt = 0, id;
        uint8 full_search = 0;
        int32 min_size, min_area, min1;
        int32 area_sum;
        int32 w1, h1, tmp1;

        min_area = tar_area - area_thre;
        if (min_area < 256)
                min_area = 256;
        min_size = 2;

        //在ROI内搜索
        if (m_Prev_Found)
        {
                rc.x = m_Prev_CenterX - SPOT_ROI_WITDH/2;
                if (rc.x <0)
                        rc.x = 0;
                if (rc.x + SPOT_ROI_WITDH >= IMG_WIDTH)
                        rc.w = IMG_WIDTH - rc.x;
                else
                        rc.w = SPOT_ROI_WITDH;

                rc.y = m_Prev_CenterY - SPOT_ROI_HEIGHT/2;
                if (rc.y <0)
                        rc.y = 0;
                if (rc.y + SPOT_ROI_HEIGHT >= IMG_HEIGHT)
                        rc.h = IMG_HEIGHT - rc.y;
                else
                        rc.h = SPOT_ROI_HEIGHT;

                IMA_rl_Encode(&rc, 1, min_size);
                IMA_rl_labeling(&m_rlcImage);
                blobnum = IMA_rl_getBlob(pObjBlobs, bufsize, min_area);
        }
                //结果中找匹配的
        id = -1;
        min1 = 0x7fffff;
        area_sum = 0;
        for(i=0; i<blobnum; i++)
        {
                area_sum += pObjBlobs[i].area;
                if (pObjBlobs[i].area < tar_area + area_thre)
                {
                        cnt++;
                        if (abs(pObjBlobs[i].area - tar_area) < min1)        //面积判据
                        {
                                id = i;
                                min1 = abs(pObjBlobs[i].area - tar_area);
                        }
                }
        }
        if (id <0)
                full_search = 1;

        //没找到, 全屏搜索
        if (full_search)
        {
                rc.x = 0;
                rc.y = 0;
                rc.w = IMG_WIDTH;
                rc.h = IMG_HEIGHT;
                IMA_rl_Encode(&rc, 2, min_size);                //降分辨率scale
                IMA_rl_labeling(&m_rlcImage);
                blobnum = IMA_rl_getBlob(pObjBlobs, bufsize, min_area);

                //再次在结果中找匹配的
                id = -1;
                min1 = 0x7fffffff;
                area_sum = 0;
                for(i=0; i<blobnum; i++)
                {
                        area_sum += pObjBlobs[i].area;
                        w1 = pObjBlobs[i].ext_rect.right - pObjBlobs[i].ext_rect.left;
                        h1 = pObjBlobs[i].ext_rect.bottom - pObjBlobs[i].ext_rect.top;
                        tmp1 = MIN(w1, h1);
                        if ((pObjBlobs[i].area < tar_area + area_thre)                //面积判据
                                &&(abs(w1-h1) < tmp1/2))                                                //长宽比判据
                        {
                                cnt++;
                                if (abs(pObjBlobs[i].area - tar_area) < min1)
                                {
                                        id = i;
                                        min1 = abs(pObjBlobs[i].area - tar_area);
                                }
                        }
                }
        }

        //ROI定义
        if (id>=0)
        {
                m_Prev_CenterX = pObjBlobs[id].center_x;
                m_Prev_CenterY = pObjBlobs[id].center_y;
                m_Prev_Found = 1;
        }
        else
        {
                m_Prev_Found = 0;
        }

#if 0
        //按面积估计,调节二值化阀值
        if ((area_sum > (tar_area + area_thre)*2)||(cnt>1)||(cnt==1 && (prev_binThre_adjUp !=0)))
        {
                IMA_bin_threPercentAdj(-2);
                prev_binThre_adjUp = 0;
                m_Prev_Found = 0;
        }
        else if  ((full_search!=0) && (m_Prev_Found==0)&&(blobnum>0) &&(cnt==0)&&(prev_binThre_adjUp ==0))
        {
                IMA_bin_threPercentAdj(1);
                prev_binThre_adjUp = 1;
                m_Prev_Found = 0;
        }
#endif
                //Buffer最后一个清0,外部程序可以读出全部Blob
        if (blobnum < bufsize-1)
        {
                IMA_rl_blobInit(pObjBlobs + blobnum);
        }
        return(id);
}

网友:
学习来了,我也想弄这个的

楼主:
    这个处理过程用了两个技巧:多分辨率和ROI。多分辨率就是对缩小的图像处理,1280x1024这样的大图像处理一次,即使是简单的二值化,也是很耗费时间的,初始在全图范围内寻找目标时,没必要逐点分析,可以隔N点取一点得到一个缩小的图,对缩小的图分析,也就是牺牲几何精度换取时间。stm32 fsmc-Camera这个平台下,这个“缩小的图”是虚拟的,其实是读RAM的时候地址进位用(x+=scale)替代(x++)而已。
    ROI就是所谓“感兴趣区域”,象激光光点这样,上一帧图像找到了位置,下一帧图像内出现的位置偏移是有限的,在上一帧找到的中心点位置周围开一个框,在这个小框内寻找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常用的手段,至于框开多大,就要看具体场合经验判断啦。
    处理的策略很简单:前一帧未找到激光光点,在全图范围内缩小一倍(640x512)做Blob标记,找面积复合预定值的;前一帧已找到,在320x240大小的ROI内寻找,如未找到再做全部Scale式寻找。每次全图寻找,大致500ms内完成;ROI内寻找…60ms左右就可以完成!
    跟踪的结果用准确性和流畅性来评估,基本满意。在ROI内找<100ms时间,流畅是没有问题的,进入了全图寻找模式就有点卡,还好只要在图像范围内都能找到。准确性主要来自二值化的问题,二值化阀值跳到不准确位置时会把其他图块判断为目标,这是其他应用也会出现的问题,不过实际应用可以用硬件技巧解决:用650nm滤光片,可以把其他光都滤掉,二值化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了!现在这里还是在自然光下找!

楼主:
      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激光光点快速移动时,图像上拍出来的不是圆,而是水滴状流体形。这和感光原理有关,视觉暂留。这样只取重心作为光点位置就不大准确了,没什么好办法。加上帧间预测滤波也许是一个办法,另一种思路是把一个Blob分成两块,再分别求重心,再选择一个……有点复杂,暂不考虑。这个视觉暂留也反证用Blob方法是对的,开始考虑过用边缘检测,圆拟合法找圆心,那样的话可能走进死胡同。
    现在只是在LCD上显示跟踪结果,串口Printf()出来,实用化的话,可以用USB做一个虚拟Mouse设备,PC端做一些程序。不过暂时没有把它做成产品的计划,先不管它,有时间再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激光光点快速移动时,图像上拍出来的不是圆,而是水滴状流体形。这和感光原理 ...

激光光点快速移动时,图像上拍出来的不是圆,而是水滴状流体形。
-------------------------------------------------------------------------
非全局电子快门传感器的通病,无解,只能通过提高FPS来改善

另 LZ仅实现找最亮激光光斑的功能的话 上面的就搞复杂了

网友:
STM32F103+cpld+OV7725
vga分辨率 60fps出光斑中心坐标无压力

楼主:
这个连通域标记算法是以前搞的,只是移植一下。规则形状的标记是容易的,遇到分支、断裂什么的就比较麻烦了,象树枝、字符这样的形态很折磨人,当时搞的构想出N多形态,每每发现差不多了,又发现逻辑漏洞,极狼狈。
发两篇当时收集的老文章。

网友:
一直想学STM32

网友K:
楼主图像处理方面厉害啊,这么好的文章,可惜我暂时消化不了,先吞下吧……
楼主可否推荐一些入门的经典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图像处理方面厉害啊,这么好的文章,可惜我暂时消化不了,先吞下吧……
楼主可否推荐一些入门的经典资 ...

个人认为,教科书(理论)与代码(实验)相结合是最好的方式。偶刚开始的时候用别人程序,完全不明所以,后来有闲找了一套书,Visual C++数字图像处理,Visual C++数字图像模式识别之类,带有代码的,对照代码读,有时也把上面的程序移到C++ Builder上试一下(那时不习惯用VC),慢慢的就入手了。这些书好像随着VC升级也在升级,不过大同小异,也不难买到。值得一提是有一本《Delphi数字图像处理及高级应用》,受益良多,象我用的RGB与HSL转换算法就是从那里来的,可惜是Pascal的,本论坛上好像有人发过PDF版,你可以搜一下。
pdf论文是从cnki之类下的,这类东西水分太大,平时看是没什么价值的,不过有一些是别人工作的经验总结,虽然是一些普通学生或老师,但毕竟是一手经验,有时能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K(2012-11-27):
最近比较忙都没有上论坛,感谢楼主的细心指导,我先补充下理论。

楼主有用68013A采集过视频么,我目前是传输656格式的视频原始数据,由于数据量较大,传输经常会丢数据。

我想用MCU先把图片转换出来再传输,这样数据量就小很多了,我想用STM32F207,不知道可不可行?是否必须用FPG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比较忙都没有上论坛,感谢楼主的细心指导,我先补充下理论。

楼主有用68013A采集过视频么,我目前是传 ...

我想你需要的是一个JPEG Encoder吧?压缩成JPEG后数据量小得多,传输起来没什么压力;压力转到JPEG压缩上了,F10x压缩JPEG还是慢,F207我没用过,觉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还是STM32这个系列的话,我觉得不如上F4。

网友:
楼主很厉害,学习了一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想你需要的是一个JPEG Encoder吧?压缩成JPEG后数据量小得多,传输起来没什么压力;压力转到JPEG压缩上 ...

你说的一针见血,我现在是把ITU-R BT.656的视频数据(隔行27MB/S,逐行54MB/S),直接传输到PC,然后再PC处理。
这样问题就来了,由于USB2.0 HIGH SPEED理论最大带宽只有60MB/S(实际不能稳定在这么高的速度),所以传输逐行视频(54MB/S)信号时就丢数据很严重。

然后我就想到用MCU把ITU-R BT.656的视频数据(不是RGB或者YUV,需要先把656的数据转换成YUV再转换成RGB)直接生成图片,然后再传到PC,这样对传输带宽的要求就大大降低了。但是我在PC端完成这样过程都要1S左右,在MCU端我不知道可不可行,有人用FPGA做成了,但是FPGA我没学过,从头开始只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你说到可以尝试STM32F4,但是我有个疑问,F4的FSMC能够稳定的接收54MB/S的视频数据流么?数据如何缓存,需要1MB以上的高速Buffer啊,中间再加一个视频FIFO?

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9M001楼主有STM32的驱动代码吗?

o  也用 MT9M001 ? 呵呵 看来 这个很不错的 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一针见血,我现在是把ITU-R BT.656的视频数据(隔行27MB/S,逐行54MB/S),直接传输到PC,然后再PC处理 ...

我还没时间玩STM32F4,按资料看IO速度应该可以上27M,不过能上又如何?它内部SRAM不足以存储一帧图像,还得要扩展Buffer。
ITU656的27M是一条捆人的绳子,纯粹就是为了配合CVBS信号采样,不过现在模拟视频也都在向高清转,CVBS信号会逐渐退出的。我玩这个CMOS Sensor一个主要的收获就是这玩意可以不受ITU656 27M时钟的约束。你如果是新做系统,建议不要受这个27M约束,尽量能让视频源作为Slave Device,而不是Master。

网友:
STM32F4 io最大84MHZ,FSMC 84MHZ(16BIT),DCMI  PCLK MAX:54MHZ,外挂RAM就好(必须选10ns级别的)

网友L:
lz,我想请问一下usb camera这个数据格式是怎样的,我现在的情况是pc已经枚举到了usb camera设备,但是一直无图像显示,我试过两种方式,一种值jpeg格式,一种是yuv格式,都不行。yuv格式什么时候发送帧头,帧头格式又怎样,什么时候发送yuv数据,还有jpe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我想请问一下usb camera这个数据格式是怎样的,我现在的情况是pc已经枚举到了usb camera设备,但是一直 ...

这个巨复杂,PC端一般都是Windows 的Directshow来读它,而Directshow如果你能提供驱动,什么格式的视频都可以往里丢。无驱动的一般是M-JPEG,不过要设置一大堆DirectShow的Filter,解开复用的数据流才能得到每帧的图像数据。现在不大在PC端写程序了,记不得,好像是Frame Capture CallBack什么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巨复杂,PC端一般都是Windows 的Directshow来读它,而Directshow如果你能提供驱动,什么格式的视频都 ...

想问一下,MT9V111是否和MT9M111一样的吗?有区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问一下,MT9V111是否和MT9M111一样的吗?有区别的吗?

MT9V111 30W
MT9M111 130w

网友(2013-01-11):
引用 楼主:
是用了SDRAM。有人支持就多罗唆几句。
用STM32玩摄像头,是从OV7670开始的,用BL422 FIFO的方式基本上没什 ...

你好~~我是一个学生现在我也是在学习JPEG的图像压缩和解压。。。。,,,我刚刚弄完这个摄像头的采集图像和jpeg的解压,想问您看看有木有压缩的源代码。。???我i们一起交流一下哦?谢谢你

网友N:
大神~~~我现在正在学习jpeg 压缩,,能给你之前做的stm32上的压缩源代码给我一分的吗??我现在已经做了压缩的,,和图像采集的,,想学习一个整体的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神~~~我现在正在学习jpeg 压缩,,能给你之前做的stm32上的压缩源代码给我一分的吗??我现在已经做了压 ...

现在忙,没时间打理这个东西。
JPEG压缩的程序本来就包含在这些已经上传的源码里,如果你仔细看看,其实是没必要伸手的,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忙,没时间打理这个东西。
JPEG压缩的程序本来就包含在这些已经上传的源码里,如果你仔细看看,其实 ...

你好,嘿嘿  我只是想在硬件上面实现一下子看看,我觉得jpg很可以的,压缩效率很高。。。。。。谢谢你。。

网友:
大哥,你的板子是什么地方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呢??我想买一套做做实验,深入的学习一下stm32~~~~我的板子太垃圾了~~~~5555555555555555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教科书(理论)与代码(实验)相结合是最好的方式。偶刚开始的时候用别人程序,完全不明所以, ...

大哥,你的板子是什么地方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呢??我想买一套做做实验,深入的学习一下stm32~~~~我的板子太垃圾了~~~~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13-02-18):
您好!我是初学者,要做这一块的图像采集和处理,软硬件必须自己搞出来,你能给点学习建议吗??感觉你做的这个十分的高深啊,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比较强大了,不知道压缩一幅要多少时间

LZ东西很好!哥们的头像也不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大哥,你的板子是什么地方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呢??我想买一套做做实验,深入的学习一下stm32~~~~我的板子 ...

你目前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也是刚上手stm32,也是在做图像采集和处理这一块,可否进一步交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目前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也是刚上手stm32,也是在做图像采集和处理这一块,可否进一步交流呢??? ...

板子是自己做的,业余有时间就玩一下,年前忙的时候就放下,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过段有没有时间继续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自己做的,业余有时间就玩一下,年前忙的时候就放下,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过段有没有时间继续玩。 ...

我想用ov7670的摄像头,就是像素低老多了,不过还没有买下来呢。我想实现图像采集,sd卡存储,图像编码,lcd显示,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啊???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视频上叠加字符就是OSD吗?

网友(2013-04-16):
关注中啊,正在看资料也准备弄一个。

网友:
最近需要做相关的东西,持续关注中

网友:
mark,很好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主和王工 都是牛逼的选手,顶一个。

网友:
楼主大牛,这个必须顶!向楼主学习

网友:
对于楼主哥哥这样的质量贴,即使十年后看到也要强力支持哦

网友(2013-05-30):
引用 楼主:
王工犀利,指出了要点。
开始做这个的时候还没有F2,F4,F2出来的时候知道带有DCMI,感觉很不爽,难道又 ...

版主指导下,现在我用av摄像头出来的视频接5150转换成656格式的视频存储在sram中,dma中断后,转换数据为rgb给320×240的lcd显示,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时间玩STM32F4,按资料看IO速度应该可以上27M,不过能上又如何?它内部SRAM不足以存储一帧图像,还 ...

在用f4,内部sram不是512m吗?这么大怎么会还存储不了一帧图像,我是菜鸟,求指导!我很真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忙,没时间打理这个东西。
JPEG压缩的程序本来就包含在这些已经上传的源码里,如果你仔细看看,其实 ...

唉,伸手必被骂啊!上次想要一个哥们的程序研究(自己设备都还没有买回来),被骂“伸手党,一概不理”,哥要努力成长为猪头哥这样的大牛!

网友:
mark一下,回头用的上

网友:
这样的帖子,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必须MARK 一下、

网友(2013-07-22):
學習了
很有幫助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好东东,先学习了

网友:
虽然不懂,但这样的牛贴必须顶。。。。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东西啊,以后再慢慢研究

网友(2013-10-31):
MARK,谢谢分享了,换用STMF407似乎性能能提升不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了SDRAM。有人支持就多罗唆几句。
用STM32玩摄像头,是从OV7670开始的,用BL422 FIFO的方式基本上没什 ...

我是做图像识别的,看了楼主这个项目,希望合作做一个产品,有空加QQ21701659,谢谢

网友:
好东西~~这个必须顶~~~~

网友:
标记。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强!新出的stm32f42,43系列带有SDRAM接口了,请问楼主如果用stm32f42,43是否可以直接取代CPLD了,直接玩视频处理了?

网友:
stm32能采集摄像头的视频并实时显示到液晶上么

网友:
楼主我想学,你是搞这个方面的么?

网友:
楼主非常牛逼啊!!

网友:
不错  好东西 有空也玩玩 小车 用用这看看

网友(2013-12-13):
马克一个。楼主好样的!

网友:
用的是FSMC接口吧?

网友P:
想用STM32驱动三个30万像素的相机同时拍照,然后每个图像作十字分割,二值化后提取特征判断,可否请楼主帮忙判断下,要是想2-3s内完成以上步骤,单用stm32可行吗?要是不行,直接使用电脑采用usb2.0或3.0可行吗?谢谢楼主,替老师干活,怕因知识点不足导致后期达不到要求白做,谢谢楼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用STM32驱动三个30万像素的相机同时拍照,然后每个图像作十字分割,二值化后提取特征判断,可否请楼主帮 ...

给老师干活,就别挑战非常规路线,老老实实用PC机做。工业摄像头有USB2.0的,属于便宜常用,可提供驱动的,接两三个没问题,有问题的话是电脑太慢,该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老师干活,就别挑战非常规路线,老老实实用PC机做。工业摄像头有USB2.0的,属于便宜常用,可提供驱动的 ...

收到,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2014-02-18):
好东西,最近想做STM32F4的USB摄像头,似乎正好用上了。

网友:
OSD?是实时显示吗?还是拍照?

楼主:
实时显示。LCD上叠加一些显示并不难

网友:
楼主说话直接爽快,顶一个

网友(2014-06-18):
后续继续学习

网友:
初学者因为有你们的引导才能慢慢成长~~谢谢你们哦!!

网友:
挺好的 STM32摄像头

网友(2014-09-07):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从OV7670出来的YUV格式可以很方便的转换为JPG,但是却无法用于TFT显示,解压jpg也需要很大内存,有没有方式将OV7670输出在YUV和RGB565之间迅速切换呢?
简单说就是既能在TFT显示摄像头照片又能保存为jpg在SD卡。。
能否给个主意?

楼主:
YUV与RGB转换要逐Pixel进行,没有捷径。要么显示优先,存SD卡用Bitmap格式,反正不差这点存储空间,或者JPG编码时逐Pixel转换,多花一些时间;要么JPG编码优先,显示则只用灰度,取RGB三分量简单平均。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留下脚印,表示支持

网友:
130万,500万能不能搞?

网友:
收益良多,好贴!
请问楼主用stm32f103+ov7670做UVC摄像头是否可行?

网友(2014-10-23):
引用 楼主:
上传二值化演示程序。生成阀值,二值化图像后通过USB,以USB Video Class摄像头形式连到PC看结果。

楼主这个摄像头程序是有问题的,用USVView查看会显示 No open pipes.根本不能用.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系统驱动这个摄像头的. 程序最好再加个Endpoint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一个USB CLASS video的范例 共享一下
http://code.google.com/p/lxyppc-tetrix/
http://bbs.21ic.c ...

之前有找过相关资料,竟然在这里找到了,但现在又没时间搞,先mark

网友:
暂时用不上。。先收藏。。

网友:
lz强人
有空我也玩玩

网友:
学习了,楼主讲解太详细了

网友:
有时间自己也搞一个

网友(2014-12-11):
楼主太NB了。这样的技术是我梦寐以求得。有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不在沉迷游戏了

网友:
感觉好像很牛的样子呀!

网友Q(2015-02-04):
请问你现在有stm32控制usb摄像头这方面的开发板销售吗?很想买一块学习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你现在有stm32控制usb摄像头这方面的开发板销售吗?很想买一块学习下啊 ...

让楼主开个板子发套件。

网友:
是啊,呵呵,不知道楼主会不会搞啊,我在淘宝里搜索了下,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啊

楼主:
这是好多年前的了,现在不玩了。

网友:
楼主可以出个这方面的开发板放到淘宝里买买啊,呵呵,我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usb摄像头,打算用stm32搞啊,用stm32采集摄像头图像,然后通过usb传到电脑上进行图像处理啊,楼主是否有现成的方案啊,付点报酬也行啊 ,呵呵

楼主:
不想吃开发板这门饭,只能呵呵了。有时间的话会把原理图之类的资料整理出来发上来

网友:
之前有这想法,但不知怎么入手,果断mark

网友:
膜拜,借楼主JPEG压缩代码一用,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2015-04-27):
准备接触OV2640,想用STM32F407做图像识别和处理,不知道要学些什么算法。还有,楼主做这些的资料主要是来源网上吗

网友:
mt9d111摄像头模块

网友:
请教楼主个问题:我现在想做一个类似移动侦测的设备,即:有一片区域,检测是否有东西放入,如果有的话,在一个IO输出低电平。
用stm32f103+fifo能实现吗

网友:
确实震撼,太能干了,基于PC的openCV我们还不会,楼主一定要打开门为国家而开发啊

网友:
STM32+MT9D111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真是我们想要的好东西

网友:
马克一下,lz好有探究精神

网友(2015-07-14):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压缩成640*480文件有多大!

网友(2016-03-02):
先马再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真他么牛逼,给跪了

网友:
百万像素都上了,不错,支持

网友:
请问一下,完成一帧图片需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2018-04-22):
不错,话说STM32解JPEG图像速度好慢

网友(2018-12-18):
mark MT9M111 摄像头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