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共地导致RS485不能通讯,求解

楼主(2012-09-25):
我们十年前的一个老产品,可能以前资料不完善,导致从机和主机通讯不上。问题在从机电源上我有些不明白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系统图
简述
1.主机外部输入电源AC220V,经过变压器、整流滤波、LM7805给CPU和485供电;
2.从机供电是主机经过变压器供的交流电,经过变压器、整流滤波、LM7805给CPU和485供电;
3.主机从机通讯RS485,AB两根差分线。
我认为,主机和从机不共地,也不应该影响他们485差分通讯啊。

网友:
你这电源线到处拉,导致地线上压降可能很大

单独给两套东西供电,或者给其中一个485隔离电源就能通了

网友:
不会吧,楼主。RS485只有两根线D+D-就能通信。不要共地的。

网友:
不用共地的的

网友:
虽然不是共地,但是共电源,都是变压器输出,从框图看,还是同一个绕组,那拉到两边线的压降就不得不考虑了,因为仍然有实质意义上的电势差连接存在,不共地也是单纯的一厢情愿的想法,除非从2个独立绕组取电,或者干脆连变压器也分开。

网友:
如共电源的话不用共地,不共电源一定要共地

楼主:
电源是隔离或者同一电源,我们RS485通讯一般都不共地
这个是坛里的老帖子“有关RS485通信问题,究竟用几根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485
到底485通讯用几根好像大家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
貌似我在做工程应用的时候还是主机和从机要共地的,不然交流信号容易在系统里面乱窜

网友:
485不用共地前提是共模电压小于7V,否则不能可靠通讯

网友:
建议加一个共模电感滤波试试

楼主:
”电源是隔离或者同一电源,我们RS485通讯一般都不共地“电源隔离RS485用两个线,肯定是不可以的。实际中我们用隔离电源也能通讯,是不是也和差分线上下强拉电阻有关系?记得参考值4K7,在那个项目中我们实际用的470
话题回到电源,业余我翻看了我们电路(没有没有实物了)。
贴上两个电源简图
两图为同一变压器,上图主机为全波整流,下图为半波整流。原以为半波整流从机的系统电源不稳定,考虑到从机3000uF电容充放电时间足够保证系统5V电源的稳定。
如果从机和变压器两根线和下图正好相反(我有理由怀疑,那时候我们公司都是些刚出门的新手,而且起步也比较低的),这样就通讯不上了。主机和从机两个电源地值>7V,从机端AB线上对地的共模电压会超过协议的要求,根本接收不到信号。
其他没有找到原因,我现在只能找出这个原因。
注:起步低刚出门不是歧视他们,大家也看到我也是一个菜鸟。

网友(2013-08-05):
图看不到 485通讯需要共地,除非一个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