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NRF24L01的进来唠唠两句!没用过的也进来的看看~~

楼主(2012-09-25):
小弟帮同学做过东西,要用到NRF24L01的做无线通信,也就是用一个NRF24L01做主机,然后有几十个的NRF24L01做从机,
我看了一下,NRF24L01的说明书说NRF24L01的数据通道只有6个,我想了一下,如果第一个从机的单片机来给自己分配一
个内部的地址,例如当主机要向1号发送数据的时,(其中主机一种NRF24L01的地址,所有从机的NRF24L01的都一样通道
也一样,区别从机的地址主要是单片机的来划分每个从机不同的内部地址 )主机向空间发送数据,这数据其中包含有各从
通信的内部地址,也就是说主机发送时,每一个从机都能接收到数据,然后与自己的内部地址比对,如果是自己的就与主机
通信。

小弟不会画CAD图,只能用文字大概的描述了一下,但是现在发现自己写作文的水准也太菜了~~大家说这种可能性可以不
,我是担心NRF24L01那个自动回复功能可能会打乱通信哦。主机一发送,所有的从都都来应答~~没用这东西,所以来问问
各路神仙。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各位看官,帮帮忙,唠唠两句也行~可别沉了啊

网友A:
主机、从机都使用独立的地址,主机利用不同的地址对从机进行轮询、发送指令,从机用AckPayload返回数据。
主机是TX模式,从机是RX模式
这样是不是更加方便一些呢?也回避了主机只有6个接受地址的限制。

楼主:
这是个方法,但是从机还得把自己当前的各种状态回转给主机,这又怎么处理,我的想法是一个从机在单片机内部设定一个地址,只要主机选中了一个从机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以设好的协议进行,只是那个自动应答不知该怎么处理,因为主机一开始点那一个从机时,所有的从机都应答,那不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从机都使用独立的地址,主机利用不同的地址对从机进行轮询、发送指令,从机用AckPayload返回数据。

谢谢~致教啊~~试试看看~

网友B:
自己写个协议就好啦,所有地址设置一样,接收时进行数据判断,比如前几个字节作为地址,就判断一下地址啊,不过这样要牺牲一些传输的数据来作为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协议就好啦,所有地址设置一样,接收时进行数据判断,比如前几个字节作为地址,就判断一下地址啊, ...

这个倒是好办,不过 这NRF24L01有自动应答功能,如果 啊,从机的地址都一样,主机一叫,从机都那不都回复,现在还没做试验。只是这样想,

网友:
那你在判断地址后再转为发射模式啊,然后产生一个应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