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

楼主(2012-09-25):
  请问一下,有哪位高手用过飞凌的GPS模块没,小弟最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GPS定位系统,GPS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收到数据,然后再把那些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出去,单片机上12864也可以显示,但是把GPS和单片机连起来就不行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我是把GPS模块的TXD引脚和单片机的P3.0(RXD)相连,还有接地端也连起来,我也不知道这种接法对不对,忘各位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试加上一个反相器看看。看以下 【35楼】的接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50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