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移植什么webserver合适呢?

楼主(2012-09-25):
也不知道这样发帖,意思表达的对不对,这块确实啥也不知道。“想做能简单交互的web页面”,不知道选择GoAhead、HTTPD还是别的什么?在RT-Thread上能实现动态web的。谁给说说啊!

网友A:
可以看下RT-Thread团队开的webnet。

发现无法上传附件,传了几次没传成功。
显示100%,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可以从这里下载:http://www.rt-thread.com/download/fm3/examples/webnet.zip

需要使用RT-Thread+DFS+LWIP
webroot里面的webnet目录放在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网友:
交互用LWIP自己写就可以呀?

网友:
关注一个,估计要用

网友:
这个webnet功能挺强的,也适合做控制,内存占用非常小,与RT-Thread配合起来非常好。RT-Thread 1.1.x需要把socket数量加多些,因为现在浏览器都是并行的。

网友:
在linux上移植的goahead,用起来还不错,这个系统不清楚了

网友:
appweb很强大啊,怎么感觉玩的人非常的少呢?

楼主:
webnet介绍或说明有吗?没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RT-Thread团队开的webnet。

发现无法上传附件,传了几次没传成功。

这个是简化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简化版本?

是的,webnet设计得非常巧妙,是完全模块化的设计,所以简化版本是不包括模块的版本。

楼主:
webnet说明那里有?

楼主:
webnet说明那里有?上传webnet包

网友:
似乎是好东西啊,呵呵,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ebnet说明那里有?

请自行看代码,webnet lite版本也就是把文件放/webnet下,然后启动起来。

楼主:
上传工程:启动webnet任务,在finsh中如入webnet_init()启动任务。webserver地址为192.168.1.30.访问不是很流畅,访问后ping都会不通,正在查问题,先传上来吧!
记着把RT-Thread 0.3.3\net\webnet\webroot里的webnet放到文件的根目录里。

网友:
貌似webnet不错  下载来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源于http401授权方面的代码

楼主:
打开第一个页面正常,从第一个页面链接打开第二个页面时线程死掉了,不知道为啥!跟踪发现程序死在66行,而且ping也不能通,进入程序发现,是死在了函数的979行。

楼主:
使用用RT-thread1.0.2的上跑webnet一切顺利。

楼主:
要是想用webnet的cgi功能,我应该去哪里下载,给个链接吧!

楼主:
“sockets.h”中的这定义是什么作用?
/* FD_SET used for lwip_select */
#ifndef FD_SET
  #undef  FD_SETSIZE
  /* Make FD_SETSIZE match NUM_SOCKETS in socket.c */
  #define FD_SETSIZE    MEMP_NUM_NETCONN
  #define FD_SET(n, p)  ((p)->fd_bits[(n)/8] |=  (1 << ((n) & 7)))
  #define FD_CLR(n, p)  ((p)->fd_bits[(n)/8] &= ~(1 << ((n) & 7)))
  #define FD_ISSET(n,p) ((p)->fd_bits[(n)/8] &   (1 << ((n) & 7)))
  #define FD_ZERO(p)    memset((void*)(p),0,sizeof(*(p)))

  typedef struct fd_set {
          unsigned char fd_bits [(FD_SETSIZE+7)/8];
        } fd_set;

#endif /* FD_SET */   这些逻辑起什么作用!如在webnet.c中        /* add read fdset */
                                FD_SET(accept_session->socket, &readset); 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14):
c cgi 库谁那里有,我想用到thread上不知道合适不。

楼主:
用webnet实现不了,控制LED灯,哪位指导一下,加个cgi,控制灯就行了。

网友:
要加CGI、目录管理、ASP,需要使用webnet的全功能版本。webnet lite仅供参考。。。

楼主:
求webnet的全功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