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精度频率计)divider模块测试时Data_BIN没有输出,怎么...

楼主(2012-09-25):
如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代码、testbench、仿真波形 都在下面,各位给点建议,谢了!

module divider
(
        clk, rstn,
        Cnt1_data,
        Cnt2_data,

        Data_Bin
);

        input clk, rstn;
        input [25:0]Cnt1_data;        //Fs limited to 50MHz
        input [25:0]Cnt2_data;        //Fx limited to 60MHz

        output [51:0]Data_Bin;

        /*******************************************************/

        parameter Freq_50MHz = 26'd50_000_000;        //Fs = Freq_50MHz

        /*******************************************************/

        reg [25:0]Cnt1_in, Cnt2_in;  //Ns = Cnt1_in, Nx = Cnt2_in
        reg [51:0]Data_out;                          //Fx = Data_out
        reg flag;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flag = 0;
                                Cnt1_in <= 26'd0;
                                Cnt2_in <= 26'd0;
                                Data_out <= 52'd0;
                        end
                else if( Cnt1_in != 26'd0 && flag == 1'b1 )
                        begin
                                Data_out <= ( Cnt2_in / Cnt1_in ) * Freq_50MHz;
                        end
                else
                        begin
                                flag = 1'b1;
                                Cnt1_in <= Cnt1_data;
                                Cnt2_in <= Cnt2_data;
                        end

        /**************************************/

        assign Data_Bin = Data_out;

        /**************************************/

endmodule

// Simulation tool : ModelSim-Altera (Verilog)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divider_vlg_tst();

        reg [25:0]Cnt1_data;
        reg [25:0]Cnt2_data;
        reg clk;
        reg rstn;

        wire [51:0]Data_Bin;

        /*****************************/

        divider i1
        (
                .Cnt1_data(Cnt1_data),
                .Cnt2_data(Cnt2_data),
                .Data_Bin(Data_Bin),
                .clk(clk),
                .rstn(rstn)
        );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n = 1;
                        #10 rstn = 0;
                        #10 rstn = 1;
                end

        always #10 clk = ~clk;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Cnt1_data <= 26'd0;
                                Cnt2_data <= 26'd0;
                        end
                else
                        begin
                                Cnt1_data <= 26'd50_000;
                                Cnt2_data <= 26'd50;
                        end

        /**************************************/

endmodule

楼主:
        /*******************************************************/

        parameter Freq_50KHz = 16'd50_000;        //Fs = Freq_50KHz

        /*******************************************************/

改成这样子也没用!  诚请高手指点!

楼主: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