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合金型材做电源壳体

楼主(2012-09-26):
咱不善言,看图说话吧!壳是淘宝买的,很便宜。尺寸40*97*150
这个图片是淘宝上借的。和这个一样。

下面是我做的外观效果,玩么!主要是要自己看着爽,准备使用开关电源前级,后级DC/DC。显示是0.36的数码管,飞梭调节,4按键设定。单路输出。纹波噪声等指标先不讲了,做着再说吧。回头先把电路放上来。

欢迎扔砖啊!

楼主:
明天继续,每天搞一点。自己鼓励下不要烂尾哈!

楼主:
有个事请教一下各位,我这个壳体比较瘦。空间紧张可以立着放,有多台呢就可以卧倒叠起来。这时数码管显示看着就相当别扭了。我计划使用5110液晶模块,卧倒使用时自动调整显示方向。同志们还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
还不错。两端的的盖子准备用什么材料?用一整块塑料件,然后再用雕刻机雕吗?

网友:
楼主头像换一个吧,吓人

网友:
的确,头像换河蟹点的。
惨白的脸色,半夜看到会吓得不轻。

网友:
漂亮,不知道两头的套套用啥做?

楼主:
头像还是不换了,虽然丑却是真实的。

楼主:
两端是用ABS雕刻制作的,材料已经买了,只能做几套自己玩下。壳子没问题了我会把3D图放上来,想玩的同志可以自己用雕刻机搞。

网友:
头像吓人。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个12864COG的屏吧,5110做做实验还不错,用在成品上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