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KStudio环境中使用TKScope调试S5PV210(Cortex-A8)

楼主(2012-09-26):
TKScope仿真器已经正式支持Cortex-A8内核!使用TKScope系列仿真器的用户可以调试Cortex-A8内核,也可以调试Samsung的S5PV210芯片。你也可以将U-Boot启动代码烧写到S5PV210的外部NandFlash中。TKScope仿真器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能在Keil、IAR、Eclipse、TKStudio、RVDS环境上支持Cortex-A8、A9、R4内核仿真调试和Flash烧写的仿真器。

关于TKScope仿真器对Cortex-A8内核的支持,更多信息可以见我之前的这篇文章TKScope支持Cortex-A8内核的仿真和编程。下面的这篇文章,我会向大家简要介绍下如何在TKStudio V4.6.0环境中调试S5PV210。

下文假定你已经对TKScope仿真器的使用有所了解,如果是刚拿到仿真器还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可以参考TKScope仿真器使用入门视频教程。下面的视频是早前我为大家制作的是针对TKStudio 环境下的TKScope仿真器驱动安装、使用、调试教程。

为了方便起见,我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前后台例程作为Demo,更为复杂的U-Boot、Linux的调试操作步骤基本是类似的。这些例程的下载地址见这里
首先,你需要从网上下载最新版的TKStudio环境,目前最新版为V4.6.0。然后打开我为大家提供的GCC例程。
例程打开后,我们需要进入到工程的配置属性中,确保【调试】->【目标驱动DLL】中加载了正确的DLL文件,如下图所示。TKStudio自带的驱动可能比较旧而不支持Cortex-A8、A9,如需较新的版本,可以与我联系(lishutong@zlg.cn)。

然后点击旁边的【配置】按钮进入到仿真器的主要配置界面,如下图。

点击【硬件选择】按钮,在【器件选择】栏中选择【Samgsung】->S5PV210和所使用的仿真器型号。点击【确定】退出。

然后打开【初始化宏】配置界面,在其中插入复位矢量配置项,如下图。图中的0xD0020000是S5PV210的片内RAM起始地址,

接着我们可以执行硬件自检,检查仿真器与芯片的连接是否正常。自检的过程中会读取ID、自检芯片的RAM。如果确信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跳过此步。

最后就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步了。在TKStudio环境中,点击【调试】按钮,仿真器会将程序下载到RAM中,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单步、全速、设置断点、数据观察点等操作。在调试过程中可以方便的观察寄存器、变量的值等等~~

由于TKStudio环境都是自带了GCC编译器,所以可以配置Cygwin环境在Windows环境下搭建U-Boot、Linux的调试环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尝试。

转过来的时候图片不清晰,没法调,原始文章请见:在TKStudio环境中使用TKScope调试S5PV210(Cortex-A8)

网友A:
TKStudio不是停止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Studio不是停止更新了吗?

停止更新了,也是可以用的。GCC编译器本来就支持生成A8的代码,再加上仿真器支持,就能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止更新了,也是可以用的。GCC编译器本来就支持生成A8的代码,再加上仿真器支持,就能调了。 ...

可是建工程选器件的时候不能选择新出的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建工程选器件的时候不能选择新出的器件吧???

TK下的器件数据库是可以改的,可以自己加内核,也可以自己加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