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MEGA16的按键最短时间无法达到0.07以下??

楼主(2012-09-26):
各位盆友:
    我采用ATMEGA16芯片的T0定时器定时1ms中断,显示采用的是LCD12864不带字库屏,我现在的困扰就是,为什么我的按键怎么快速反应按并快速抬起,我的显示时间最低就是0.15-0.16S,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让其精确度在0.01的?谢谢。因为我1MS的中断,我将取得的sys_timer_1ms/10;即得0.01的精度,可是为什么跑到0.16才停止呢?????几乎每次都是0.16,然后控制别的器件的最小精度也是0.16S,而不是别的,实在迷茫中.....求教,晶振4M。

网友:
悲剧滴告诉你,那种黑点的轻触按键的反应时间基本上都在20ms左右,所以16ms是正常滴

网友:
为啥纠结按键按下时间长度?

设计产品的时候总不能你觉得一个按键按下多长,你就根据那个时间来写程序吧。。

用户就喜欢长按呢。。。搞死搞残了。

网友:
2楼正解,是硬件决定的,没有办法,谁叫它存在抖动问题啊。

楼主:
感谢各位,每个人的反应时间不同的,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就弄了个2ms的定时中断,在这个中断里处理按键,问题还是很好的解决了,不是我纠结按键时间,系统必须要那么短的自动模式i下工作,所以。必须需要自动模式下达到那个时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