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刷主板bios,可行否

楼主(2012-09-26):
大家好 ,我有一块主板挂了 据说可能是bios问题 ,想从新刷bios,可是没有编程器,芯片型号为 25l008m2,spi接口 1024kb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串口把bin文件发到单片机然后用单片机编程bios芯片。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热插拨法,找一块相同主板,借个bios过来用用。

楼主:
是贴片 焊在主板上的。
我的意思是这个方法可行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开源编程器出来,只要在单片机源码里加入对应的芯片写入时序驱动,在编一个上位机。想增加那种芯片 只要自己编一个驱动加进去就行了。好像有搞头。
我水平有限 大侠们谁能试试。

网友:
直接买一个吧,那几十块钱折腾啥呢: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994411683

网友:
本质就是ROM的读写,和AT45DB161没什么差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