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9-26):
我有一个西门子PLC200,两个232通信口都不能通信,两个通信口的元件都查过,没问题,是不是CPU损坏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s7 200 是 485 的

网友:
还有会不会两个口都被编程了。不是普通COM了

网友:
可能是3楼说法,两个端口都被配置成了自由口,可以先将plc的拨动开关到stop,在通信试一下,成功的话清楚里面程序就ok了

楼主:
谢谢,我都试了,用编程线两个口都不能与电脑通信.

网友:
那估计死去了

网友:
1.如果PLC在程序里配置了通讯端口,将开关置OFF后连接PC;
2.在编程软件上设置PPI通讯(COM或USB);

网友:
S7-200什么型号的CPU,要用PPI电缆下载程序,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