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做电压比较器用于恒流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1:这个运放做电压比较器,电源引脚是空的,是不接电源吗?我做了实验不接电源行不通呀

2:这是个恒流恒压电源的原理图,ic9a是电压比较放大,ic9b是控制电流,有点不懂,这样的电路行吗,电流控制的采样和基准比较用电压比较器,那么比较后的电压输出不是最大值就是最小值,值是不变得怎么起到调整电流的作用!?

网友A:
这是个运放,只是环路比较大。不要把它当做比较器分析,要看下整体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运放,只是环路比较大。不要把它当做比较器分析,要看下整体反馈回路。 ...

谢谢 ,我突然明白了

网友:
来学习,我也想做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想知道用比较器可以吗?

不可以... 这里真的就是运放

网友:
单封装的双运放,下面那个接着电源呢

网友C:
能给个完整的图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完整的图看看么?

放假刚回来
给你个百度文库连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88375112cc7931b765ce1554.html
有详细说明 我按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不过这个比较简陋是最基本的,没什么太多的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