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电路有个疑问

楼主(2012-09-26):
现在我的输入是24V交流电,想把它变成直流电。原来是通过全波整流去做的,当然过了电解电容后的直流电压差不多34V。实在太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令到交流电变成直流的,而且出来的直流电电压那么大。

另外:刚刚才知道论坛发帖规则,实在抱歉,以后标题会好好写的。

网友:
弄个稳压二极管24v

网友:
加个LDO
字数限制

网友:
24 × √2 ≈ 34

网友:
整流后DCDC就小了

网友:
加个DC/DC电路,也不知你要求电流是多少,如果很小的话,就用个三极管稳压二极管的那个电路吧.

网友:
先不管负载大小,简单整流滤波后最高电压34V。这是由交流电的峰值决定的。

所以你的整流电路应该这样设计,避开交流电的峰值,检测到超过需要的电压后,关断输出,即一个半波,分三段,中间段不要,要两边,或者要两边之一。
不过搞这么复杂是不是有点蛋痛啊。

负载轻,用简单稳压即可,负载重,用开关稳压电源。或者直接换变压器!

网友:
半波整流嘛,这样电压不就低了嘛

网友:
电压过高可以加个DC降压的,LM2576H或都改用低一点电压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