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小白求助:如何配齐一个单轴全套,买了一个二手的

楼主(2012-09-26):
具体情况如下:

在淘宝买了一个二手滑台,

NSK 丝杆滑台 1510滚珠丝杆总长310MM 有效行程135mm

高50MM

宽58MM

安装孔46*36(对方写的是46*40,不过我实测是46*36)

估计还需配:联轴器、电源、驱动器、步进电机、控制器

想要达到的效果为:

控制器按钮 1:启动滑块正向移动
控制器按钮 2:停止
控制器按钮 3:启动滑块负向移动

运行过程中滑块最大需承受拉力25KG(估计会跟电机功率及是否减速电机有关吧?)

麻烦推荐或提供 性价比高的 电源、驱动器、步进电机、控制器,能附带联轴器最好(丝杆这端是8的轴)

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刚刚在淘宝挑了个套件,麻烦大家看看合适不:
FQXT2-5E2N-1R 分切机控制器;

57BYG450-112  57系列中最大扭矩步进电机,扭矩25KG.CM(2.5N.M),轴8mm;

X570M1  强抗干扰驱动器;

100W/24V  开关电源。

淘宝名:乐清市信尔电子,是那个550的套件。

网友A:
樓主要做啥用途

要受重力 梯形螺桿比較好用

動作是要經確定位還是手動控制,  單純的手動用一般  dc有刷帶減速機的就可以了

精確定位的除了用  [步進電機] 配上 [步進驅動] 以外, 還需要  [步進電機用的正反轉控制器]來輸出 Pulse / Dir 訊號, 或是用 [手輪控制器]的內建的脈波產生器 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要做啥用途

要受重力 梯形螺桿比較好用

首先感谢楼上解说,具体的情况如下,希望能推荐各个配件哦。

是水平放置的,主要动作如下:按启动键后,行程135mm停顿30秒后返回,再停顿30秒;如此往复。按止动件后停止。

其中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时滑块受丝杆方向力最大,约20kg.

用途是作为一个弹性配件的半自动装配。精度不是很重要,最好能每秒在1510的丝杆上移动10到30mm。

网友B:
真流伺服最简单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流伺服最简单便宜

哦,其实我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学习下步进电机的使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步进电机,用单片机控制你所有的动作要求都可以做,这个我以前玩过使用单片机控制两组步进,需要在单片机里写入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步进电机,用单片机控制你所有的动作要求都可以做,这个我以前玩过使用单片机控制两组步进,需要在 ...

听起来不错,可惜我是小白,一下子学不到这么深,我买 了一套57+驱动+控制+电源,今天刚编程完成,接下来就需要一个电机架和联轴器了。

楼主(2012-10-28):
终于组起来了,

可以按我要求工作,

发图留念一下,算是我向DIYcnc进军的第一步吧。